E40通电无显,显卡问题

楼主(2014-09-26):
如题,你们这台机是换显卡还是怎么弄的
显卡

网友:
换把 假焊用不了多久

网友:
加焊显卡就行的

网友:
取下来,重置在换铜管

网友:
换吧,不换还会找你的

网友:
我没换成功过,带黑胶的

网友:
诊断卡应该会跑4A的

网友:
一般加电1.1多还不显示,显卡已坏,但是这款笔记本显卡底部有黑胶,所以有点难度。

网友:
一般加焊是不行的,况且还有黑胶,最好是换芯片。

网友:
取下来,换新的显卡。加焊的话好容易返修

网友:
用风枪吹吹 用一星期 做BGA 满屏花了 真靠

网友:
E40还好,比T61好多了

网友:
直接加焊显卡,但是这个先看很容易冒珠子的

网友:
我以前加焊过直接就显示了

网友:
要换的,有黑胶不好换

网友:
最讨厌这种带黑胶的显卡,一般我都是叫用户换的

网友:
换显卡,灌胶不好换,珠子又小

网友:
重置 稳定很多

网友:
最近就遇到这机子

网友A:
先用风枪加热看看,能显的话确定是显卡问题再拆吧,黑胶的,留意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用风枪加热看看,能显的话确定是显卡问题再拆吧,黑胶的,留意下

如果直接200度加焊下估计能用几个月,换掉才是王道 ,还要注意这机的散热铜管易坏,别忘了进系统测试一下温度

网友:
保护好显存。。

网友:
这显卡贵还不好买新的!

网友:
带黑胶的有点难换哦

网友:
加焊使不住  只有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