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ATX电源PS-ON故障

楼主(2014-09-26):
我有个多彩龙卷风电源DLP-360A出现故障,望各位前辈高人指点。

使用报废主板加另外一个完好的ATX电源,短接主板的PW-SW针脚,主板上的和电源内的风扇都可以正常转动,各路电压输出也正常。以此证实该主板开机电路正常,也没短路等恶性故障,虽然已经报废。

用此报废主板接多彩的故障电源,短接主板的PW-SW针脚,风扇转一下就停。等风扇停止转动,再短接主板的PW-SW针脚,则风扇不会转动,必须断开市电且等待许久再次通电才能有反应,还是转一下就停。在风扇能转动的情形下连续触碰短接主板的PW-SW针脚,电源偶尔能正常启动,就像电影里的汽车发动多次后总算启动了。正常启动后各路输出电压也是正常值。

如果用镊子直接短接绿色的PS-ON线和黑色的地线,电源肯定能启动,风扇转动正常,各路输出电压也在正常范围内。镊子每短接一次,电源内部会出现轻微的啪的一声,但是没看到火花,也听不出哪个零件发出的。

本人已经将明显鼓起的电容更换了,看得到的灰尘也清理干净,目测无虚焊部位,也无明显烧坏的零件。
现在苦于不知道从何着手检查,网上也没有找到合适的关于ATX电源内PS-ON电路维修的资料。

上述“各路输出电压”是指:+3.3V、+5V、+12V、+5VSB、-12V、P.G,该电源没有-5V线,待机时PS-ON为5V左右。

该多彩电源使用TL494+LM339N控制。望大家赐教该如何查找故障原因。本人才疏学浅,希望能详细说明如何做。

补充内容 (2014-9-29 00:26):
各路输出正常,是通过测量电压来确定的。

网友A:
明显是主板有短路问题,强制上电不是每个电压都会出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明显是主板有短路问题,强制上电不是每个电压都会出来的

请看清楚,我用报废主板和完好的电源测试过。用镊子短接的是故障电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看清楚,我用报废主板和完好的电源测试过。用镊子短接的是故障电源。

我就纳闷了,你为什么用报废的主板试呢?你也不知道这主板到底有什么问题?既然用镊子直接短接绿色的PS-ON线和黑色的地线,电源能正常启动,各路输出也正常,就表明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看清楚,我用报废主板和完好的电源测试过。用镊子短接的是故障电源。

pg 输出正常吗

网友D:
我大胆的说一句,可以把多彩上到其它好的主板上试一下。或许多彩正处在启动困难初期也说不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大胆的说一句,可以把多彩上到其它好的主板上试一下。或许多彩正处在启动困难初期也说不定。

这个多彩电源就是从完整的电脑上拆下来的,那电脑换了个电源就一切正常。不然就是开了一次,第二次无法开机。

网友:
我在提问贴中写得还算明白,PG电压,如果短接后电源启动,也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就纳闷了,你为什么用报废的主板试呢?你也不知道这主板到底有什么问题?既然用镊子直接短接绿色的PS-O ...

用镊子短接可以启动电源,不等于PSON处理正确。短接,就是跳过了电源的PSON处理。现在就是电源的PSON处理部分故障。这样电源不能算完全修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多彩电源就是从完整的电脑上拆下来的,那电脑换了个电源就一切正常。不然就是开了一次,第二次无法开 ...

该多彩电源使用TL494+LM339N控制。触发其实就是拉低494的4脚电位。可能是5VSB供电不足或339及其外围元件不良造成的。

网友E:
做为维修来说可以研究其故障特点,如果以商业的价值来说就没必要搞了。杂牌电源的问题多着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该多彩电源使用TL494+LM339N控制。触发其实就是拉低494的4脚电位。可能是5VSB供电不足或339及其外围元件 ...

我的理解是,触发不等于像镊子一样永久的强制拉低,PSON处理电路必须维持低电位,在需要时又能恢复高电位。5VSB的供电能力,我用一个电扇的红线接紫色插孔且黑色接黑色,通电就正常转了就是慢了点,应该供电充足。

网友:
引用 网友E:
做为维修来说可以研究其故障特点,如果以商业的价值来说就没必要搞了。杂牌电源的问题多着呢,

我是想,如果能按原电路修好当然好。实在修不来,要是有某个高人指点,改改电路什么的,也想搞一下。这个多彩电源确实做工和材料都很一般,有电风扇用久了卡住不动的通病。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理解是,触发不等于像镊子一样永久的强制拉低,PSON处理电路必须维持低电位,在需要时又能恢复高电位 ...

我感觉你的理解值得商榷!触发就是等于像镊子一样永久的强制拉低PSON,当撤了镊子PSON端不被拉低时电源会立即关闭各路输出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感觉你的理解值得商榷!触发就是等于像镊子一样永久的强制拉低PSON,当撤了镊子PSON端不被拉低时电源会 ...

但是,现在如何不借助镊子,让线路自己去正确维持PSON的高或低呢?难道每次开机拿个镊子插着吗?你说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该多彩电源使用TL494+LM339N控制。触发其实就是拉低494的4脚电位。可能是5VSB供电不足或339及其外围元件 ...

对于339及其外围元件是否正常,我就是不知道如何检查才算有效,一个个拆下来量吗?我来求助,就是想能否少走些弯路,少做些完全可以避免的事情。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但是,现在如何不借助镊子,让线路自己去正确维持PSON的高或低呢?难道每次开机拿个镊子插着吗?你说是吧

维持PSON低电位的不是你说的所谓让电源线路自己去完成,它没有这个功能。要维持PSON始终为低电位的是主板IO发出的有关信号控制的!我们平时用镊子短接PSON到地就是模拟IO的这个控制信号的。你这个电源问题不大,看339是否参与开机电路,若是可换个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维持PSON低电位的不是你说的所谓让电源线路自己去完成,它没有这个功能。要维持PSON始终为低电位的是主板 ...

我没有339芯片可替换,可否告知如何检测现有的339芯片是否有故障?如果真的是这个芯片故障,也就没法修理了。TL494芯片我觉得应该没有损毁。

网友:
没有高手愿意详加指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没有339芯片可替换,可否告知如何检测现有的339芯片是否有故障?如果真的是这个芯片故障,也就没法修理 ...

339才块八角的!电子市场一大堆!你老兄想不花一分钱就修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你就对着电源说吧,各位元件们,你们谁病了出来吱一声,我好把你给换了!

对啊,我也想这么问它们的。虽然确实有一个零件,在每次短接PSON和地线的时候肯定会吱一声,就是找不到是哪个啊,也不自觉站出来让我修理。岂有此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