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显示器亮一下就灭求助中。。。

楼主(2014-09-26):
显示器保护了 灯管下就灭 ,首先确认灯管是好的 电源板也好的 用在其他显示器都能正常。难道驱动板,也会造成灯管保护? 求解,有什么办法可以灯管不灭。。。。

网友:
高压板坏了,进行保护啦

网友A:
既然兄弟都确认灯管没问题 一般亮一下就灭是高压保护 不防改一下高压板确认一下故障问题 也就是说高压保护

网友B:
    说的再仔细些!比如多大的液晶   几灯的。也就是你给大家的信息越多。给你反馈的信息也会越多。也越有参考价值的。等你更细的说一些过程或数据等。

网友C:
高压板有故障,保护了,可以去保护来强制工作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兄弟都确认灯管没问题 一般亮一下就灭是高压保护 不防改一下高压板确认一下故障问题 也就是说高压保护

如果高压有问题 但是我在另外一台显示测试 电源板和灯管都正常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的再仔细些!比如多大的液晶   几灯的。也就是你给大家的信息越多。给你反馈的信息也会越多。也越有 ...

22寸 4灯管 不可能是高压问题吧? 我把灯管和电源板带高压那种 用在同一型号上的没有这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压板有故障,保护了,可以去保护来强制工作看看

高压有问题? 但是我用在同型号的 没有这问题。就是把灯管和电源板带高压那种 都没有这问题

网友:
首先看一下高压板的on/off的电压是多少?如果有3.3v(一般都是),供电由12v的话就是高压板的问题!!前提你确定你的灯管没有问题!!!

网友D:
既然认为都没有问题了,那应是安装方面的问题,如灯管是否与屏框接触了?

网友E:
既然电源高压一体板及灯管都没问题,那么驱动板也有可能有问题,因为驱动板如果工作不正常,开背光信号时有时无,那么背光灯就时亮时灭了。

网友F:
有两台同同一个型号的  显示器    一台亮一下就灭    另一台是好的吗?   你自己试试吧   这个还能测不出来哪块板子坏?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两台同同一个型号的  显示器    一台亮一下就灭    另一台是好的吗?   你自己试试吧   这个还能测不出来 ...

修好了  只要显示器上的驱动板逻辑板电源板 不接地 就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既然认为都没有问题了,那应是安装方面的问题,如灯管是否与屏框接触了?

修好了  应该是屏漏电所致。。我没电源板驱动板逻辑板 不接地 就没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既然电源高压一体板及灯管都没问题,那么驱动板也有可能有问题,因为驱动板如果工作不正常,开背光信号时有 ...

修好了  应该是屏漏电所致。。我没电源板驱动板逻辑板 不接地 就没事了

网友:
高人自有高招阿,学习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