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411S超怪黑屏现象,疑见鬼!

楼主(2014-09-26):
现象是开关板放置在原位置时,入系统后就黑屏;如开关板换个位置就能正常进入系统。可能原因已排除:接触短路,曾用绝缘物隔离;屏线换过;屏换过。附上视频,望高手指点!手上没第二片开关板!真见鬼!

网友:
路过  学习者

我的泪为谁飞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是不是排线有问题了

网友:
这么简单,休眠开关的问题,晕

网友:
牛b啊,看你修机简直是一种享受啊

网友:
貌似看不到视频啊!!!

网友:
是该考虑电磁干扰问题了。

网友:
哪来的视频啊?不可以发视频的吧,你没查休眠开关吗?

网友:
楼主视频没有传上来啊

网友:
哪里出来了这么奇怪的问题 》?
等你排查了 记得回复

没见到视频

网友:
休眠开关问题,休眠的那个三极管在开关小板上的。

网友:
应该是排线断线了

网友:
拔掉试试不就知道是什么问题了

网友:
接开关板开机后,拆掉看看.确认一下是否开关板的问题.
屏外壳里面有一块磁铁,如果太近了,进系统就休眼了.也可以把屏的前框拆掉后确认一下.

网友:
LID 信号查一下

网友(2014-10-30):
看看霍尔元件
我的就是霍尔元件坏了,老是东东就暗屏

网友:
休眠问题,LZ修好把答案告诉各位亲们才好

网友:
开关上在有休眠元件 直跟3.3V连一起就没事了

网友:
呵呵,大家已经帮你把鬼打跑了,你再也不用怕了

网友:
把那个休眠开关去掉

网友:
大家个意见是中肯的,LZ你还怕鬼吗?

网友:
把开关上面的霍尔开关去掉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