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帮看看这板子什么型号

楼主(2014-09-26):
想找图纸来修这块板子但是不知道型号,谁帮看看,只知道联想的板子

网友:
没有板号吗

网友:
这板子,没有见过//

网友:
ibm联想板子好像不喜欢标版号

网友:
看的不是很清楚,找找板子上有字母的地方,单独拍照

网友:
明显t61集显,965芯片组

网友:
如果是联想的,那可能是IBM系列吗

网友:
这应该是IBM T系列的板子

网友:
我没看错的话,应该是IBM,但是不晓得什么型号

网友:
在内存下 看看有没有标示  IBM的板子 找图纸麻烦
找个类似的修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