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戴尔 vostro 1000 白屏后现在不能开机

楼主(2014-09-26):
用数码相机USB与本本连接传输图片,中途白屏,只能强制关机。关机后再开机,电源指示灯常亮,光驱处有瞬间正常亮闪。显示屏始终不亮。换过内存无效,用电池也一样。此机从未修过。请高手指点一二,先谢了!

网友:
先放点看看,没烧掉的话,一般放点就OK

网友:
CMOS电池取下放电。

网友:
放电后还是不亮机,就送修吧?

网友:
CMOS电池取下放电后仍然不能亮机,只好送修了。谢谢以上三位回答。

网友:
说是北桥坏了,15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