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7 没声音

楼主(2014-09-26):
HP DVHP DV7 7

网友A:
没声音换网卡。检查外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声音换网卡。检查外部

软件试过,声音芯片换过,查电路图 不知道电路图里面有个4.75VAVDD这是从哪来的没地方找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软件试过,声音芯片换过,查电路图 不知道电路图里面有个4.75VAVDD这是从哪来的没地方找

跑线路是需要耐心的,慢慢来

网友:
我的是看上去一切都正常,放歌时音量调节处出还有音量的跳动,喇叭测试了也没有问题,外接也没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