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p4410s cpu 温度过高保护原理

楼主(2014-09-26):
求知道: 当cpu温度过高时是不是拉低南桥的PM_THRMTRIP# 这个信号? 然后南桥又送出什么信号来关闭主板的供电?我查了图纸 cpu的thrmtrip#信号直接连接南桥和北桥,  用示波器双踪抓slp_s3#    rsmrst#   rsmrst#掉电在前,抓rsmrst#和thrmtrip 是一起掉的。

网友:
是不是温控芯片有问题?

网友:
这个信号好像跟EC也有关联吧,记得不是太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