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主板内存识别88M

楼主(2014-09-26):
DELL主板4G内存怎么在XP系统里识别成88M,BIOS里能正常识别成4G的,CPU还没换,请问大师是哪里问题。
附图如下:
BIOS里正常

系统里只有88M

补充内容 (2014-9-27 14:54):
最终还是BIOS问题,重刷后OK!

网友:
换其它版本的系统再试试

网友:
换个系统试试,要不就刷BIOS试试

网友:
这种配置楼主为啥不换windows 7系统,,,

网友:
肯定是系统恶意软件改的,换个系统就行了

网友:
刷B10S 不行换Win7

网友:
88M的内存容量肯定运行不好XP系统。有时系统信息也是不准 的。

网友:
虚拟内存调低了,自己改下就ok。卖本的都是这么骗人,实在不行系统应该就行了。。。

网友:
重装系统。。

网友:
这么高的配置,安装XP系统。

网友:
重装系统试一试

网友:
对,装WIN7呗

网友:
多谢大师们回复。系统别人已重装过了,还想再换个系统,但现在用U盘启动都不能进PE桌面,进PE中途出错。(有三个启动U盘,都一样出错)

网友:
换个系统吧,要是试一下WIN7 32位的

网友:
XP系统重装也不行,win7纯粹装不起,进不到桌面了,没办法,试试BIOS吧,在DELL官网下了个A10的BIOS,DOS下刷好后就OK了。最终还是BIOS问题啊!!!

网友A:
这种问题我也遇到过  也是刷的BIOS  还有就是楼主  这么高的配置你装XP的系统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我也遇到过  也是刷的BIOS  还有就是楼主  这么高的配置你装XP的系统 ?

单位的机子,人家指定要XP

网友:
    额   也只有品牌机才这么恶心的      兼容机都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