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上硬盘卡LOGO,硬盘是ST的

楼主(2014-09-26):
插上硬盘卡在LOGO处1,2分钟,进BIOS也认不到硬盘,硬盘拔掉正常,把这块硬盘插在其他机器上也是一样,像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肯定是硬盘的试了,硬盘是希捷500G的
卡LOGO

网友:
很简单,硬盘坏了呗

网友:
我也知道硬盘坏,我是问能修么?谁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如果确实插电无异响,那可能是硬盘的固件坏了,需要专业工具维修。

网友:
测硬盘坏道,是不是需要工具修还要看情况吧。

网友:
硬盘有坏道也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