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屏黑爆了,新手求高手指点,非常感谢!!!

楼主(2014-09-26):
网吧机,盈通镭龙R6570-HM1024D5极速版显卡,12年的,玩着就黑屏,玩游戏同时再打开其它东西黑屏概率很大,黑屏的时候其它都正常,声音键盘都正常,这款显卡是不是有这通病,还是这款显卡用于网吧不行,在原有的显卡上怎么能解决这问题,求高手指点,谢谢,加个铜片或者其它的会好点吗???

网友A:
首先你要排除其他问题 例如pcie插槽显卡金手指接触不良 确定是显卡的问题 在进一步检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要排除其他问题 例如pcie插槽显卡金手指接触不良 确定是显卡的问题 在进一步检测

这是网吧机,一批都是这样的,都会不定的黑屏啊,头痛啊

网友:
整批都是一样故障,是通病。你可以把显卡装到其他主机试试

网友:
考虑下整机的供电问题,拿其中一台换个大电源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