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40 待机到0.6*再0.8*不动,有ADS# 无SMBUS

楼主(2014-09-26):
      从迅维出来已有些时日了一直在修台式机,最近才开始接触笔记本,课上的内容十有八九已经被遗忘。
这机子是修得比较顺畅比较有感觉的一台,特意花了点时间发上来,第一次发笔记本维修贴,希望对与我一样还处在新手阶段的朋友有点帮助。
      机型:戴尔1440      板号:09207-1    英特尔双桥+ATI独显  只有EC下挂有BIOS芯片
      修笔记本第一件事应该是看电流,但机子交到我手上时,店里的其他同事已经拆开,找来开关板试了一下,电流从待机跳到0.6* 再到0.8*不动,不知道这样的电流有没有人会认为是没过内存,小弟我初接触笔记本还不太会看电流,不过这台机装不装内存电流一样,上打值卡量了内存主供电、基准、SPD、系统管理总线电压均正常,故小弟认为估计和内存没什么关系。
      店里的老师傅刚好也在旁边,看到电流他说应该还没跑码;
      遂问:那你觉得应该从哪里入手呢?
         答:先刷个BIOS试一下吧。
      这样的电流,我觉得应该所有的供电都已经出来,既然师傅也都这么说那咱就刷呗,师傅面前咱不敢造次,给BIOS芯片引脚抹了点焊膏加了点锡并把BIOS芯片旁边的塑料用隔热胶纸包起来(纯属个人习惯,加锡是为了比较容易吹下来,包胶纸是不喜欢把客户的板吹得面目全非),在我忙这些的时候师傅也去忙别的去了,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前几天买的普源示波器一直闲置正好拿来玩一玩。
      第一步,拆掉CPU找到H1飞好线,打开超级收音机调好参数开始抓ADS#
       可以说很顺利,一次就抓到了很标准的ADS#波形,那些总说国产示波器抓不到ADS#的人也该改变下看法了;
      第二步,既然ADS#有了,证明CPU的工作条件都已经满足且已经发出指令去读BIOS程序,唐王已经派出唐曾前往西天取经,那就暂且不管这一路中间是否有九九八十一难,不管唐僧师徒是否进了妖怪的肚子或是沉迷女儿国国王的美色而没能达到西天,也不管是不是因为唐曾取到的经书是真是假,咱们直接到大唐的寺庙去看看有没有在讲经便知,那就找跑码之后开始运用BIOS程序的第一个地方吧,没错,是内存,插上内存和内存打值卡抓内存的SMBUS
      很遗憾,内存SM总线只有3.3V电压却没有半点波形,证明根本就还没有去找内存;这就奇了,既然唐王已经派出唐曾,可为何却没取到真经来普渡佛法呢,只有两种可能,要么唐曾师徒因为各种原因半路失踪根本就没到灵山雷音寺,要么就是唐曾取回的是无字的假经书(BIOS程序有问题);那咱们就去看看唐曾师徒到底是受困狮驼岭了还是在女儿国风流快活吧;

      第三步,抓PCI_FRAME#
      只有一次下拉,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先不管它;
      第四步,打开图纸找到LPC_LFRAME#测量位置,EC第三脚;事实证明LPC_LFRAME#已经有波形;

      经验不多,但这种芯片组架构下如果LPC帧周期有波形的话,个人猜测南桥和EC已经在通讯,要么是南桥也需要通过LPC总线读取BIOS程序来配置一些脚位功能,要么就是正在传输BIOS程序,ICH9的南桥,我想情况应该是属于后者,而BIOS1256脚,从待机到触发后波形从未间断,不好判断是什么情况,姑且认为是已经读到BIOS程序了,可为什么不跑码呢。
      折腾了一番示波器后似乎还是回到了师傅给的那句话,刷BIOS试试看,果然姜还是老的辣,经验丰富的师傅说出来的每一句话都像神仙放P,不同凡响啊·····
      不过小弟我还是没有去刷BIOS,只因脑子中灵光一闪,小弟我头发已经快变成地中海了,我想这就是秃头唯一的好处,总是时不时的头顶就灵光一闪。
      依稀记得曾经在某个大神的帖子里看到点内容,大意是CPU在读到BIOS程序后开始自检时,会先检测PCIE总线,如果PCIE总线有问题,就不会去识别内存,(这个知识点估计在迅维的时候也是有讲的,但小弟头顶毛发太少太通透了实在是记不住东西)
      他那块板的情况是独显PCIE总线耦合电容掉件,大神的经验咱必须借鉴,果断去打值:

      还真发现了问题,几十颗耦合电容中有一颗显卡一端无穷大,其他电容两端值均正常,正应了那句话,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
      第五步,跟师傅讲明情况后征得其同意不刷BIOS直接先加焊显卡,一直都是干台式机GB南桥毫无压力,第一次自己焊笔记本显卡,胆战心惊啊,那ATI的显卡很薄,上风嘴高度大概一厘米,不敢再近了,下风嘴就跟平时一样已经很近,跑到了第五段,上风嘴220℃,下风嘴240℃,暂停了大概有二十到三十秒时间,中间不断用镊子轻碰,芯片始终纹丝不动(确定没有打胶),干桥这种事不成功便成仁,压力忒大,毕竟是第一次不想让老板太失望,只好让BGA继续跑完就算,最终是第六段下风不变上风升到230℃,但芯片还是不动,又过几秒钟就跑完了,据说没焊动的就是没焊到位,容易返修,但没办法,小弟穷赔不起不敢再往狠里焊。
      待板凉了之后取下,再打值那颗无穷大的耦合电容已经正常,先去抓了下PCI_FRAME#还是只有一次下拉,不知道什么情况姑且不管它,再去抓SMBUS:

      已经有很多次波形了,电流也一路蹭蹭蹭跳上去,拉也拉不住,屏接口的样子不好抓EDID就没抓,直接装机;
      至此此机修复。加上焊显卡总共大概花了一个小时,没什么技术含量,只是复习了下示波器的使用,印证了PCIE总线有问题会导致不跑内存;
同时纠结有二:
      一是PCI_FRAME#正常到底应该是怎样的波形,且这个PCI_FRAME#到底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会有波形;
      二是这种主板架构,只有EC下挂有BIOSBIOS是参与触发的,小弟一直以为只有在EC复位后读程序配置脚位的时候有一会的波形,可这次实践却发现插上适配器后,不管过多久不按开关,BIOS脚位上就一直有波形,那还有没有办法在BIOS引脚上判断是否已经跑码呢,或者是要怎样的架构才可以在BIOS脚上判断机器已经跑码呢;
      咳咳···话唠的毛病还是改不过来,叙述得有些太过唠叨了,小弟新手,文中若有错误之处请大家指出,有异议之处欢迎大家共同探讨。

朱。爱新觉罗 + 5 赞一个!

网友A:
看前面是西天取经
看后面是加焊秒杀

结论 楼主会是高手

我解答下
二是这种主板架构,只有EC下挂有BIOS,BIOS是参与触发的,
这种BIOS 示波器测试很基本侧不出来是否跑码。至少对于单BIOS的我不用它判断跑码

网友:
太有深度了,像我这样没有神器,摸着石头瞎修本的对于你的这几个问题,表示无能为力了。。。

网友B:
pcie总线那一点貌似没有讲过吧

网友:
示波器 确实方便多了

网友:
发现 从迅维出来的都是高手,特别是理论方面更是令人刮目相看!用的表大都是福禄克15B的。

网友:
厉害,故事和现实结合,理论很强大,高手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前面是西天取经
看后面是加焊秒杀

谢谢解答,能得到版主的肯定小弟备受鼓舞啊!
另,如果是双BIOS的,可否通过看挂桥下那个BIOS有没波形来判断是否跑码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pcie总线那一点貌似没有讲过吧

我也不记得,估计笔记本二期讲自检的时候会提到

网友:
不错,理论扎实

网友:
楼主技术了得,迅维出来的就是牛XX。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解答,能得到版主的肯定小弟备受鼓舞啊!
另,如果是双BIOS的,可否通过看挂桥下那个BIOS有没波形来 ...

挂在BIOS下面要配置IO的GPIO 待机的时候就要配置,所以一待机,就会有波形
双BIOS的话,还有个BIOS是挂在南桥下面,LPC总线下面,待机肯定无波形,
用来跑码,可以用来看跑不跑

网友:
不错,分析的很好!

网友:
楼主的理论功底扎实 分析不错

网友:
一直用不来波波。。。惭愧啊

网友:
lpc有波smb没波 我也习惯打那些耦合电容  不过以前遇到个sony的机子  拿过来跑马不亮  吹了显卡就亮了  bga之后竟然不跑吗了  定个新显卡还是不跑吗  有lpc波形无smb波形  打耦合电容都正常  查各个供电也都正常  最后最后 发现是南桥下面掉了四个点  这丫的机器摔过的   补点上桥就好了

网友:
手上一台610的,电压都正常cpu ,北桥复位都有,bios刷不了,没那种座子,示波器没有,怎么办,电流装cpu0。9掉电,不装也掉

网友:
dell D610 0.8A掉电,电压都正常,北桥 CPU复位都有,BIOS刷不了, 给点意见

网友:
在这里先谢谢师兄的帖子 ,今天到手一台1440,电流0.8不动,插不插内存一样,果断想起师兄的帖子,打了一下PCIE总线值,果断有一个无穷大,加焊显卡后OK

网友:
学习了···很好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