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宏基v193w插vga黑屏。。。驱动板上两三极管能用什么管代?

楼主(2014-09-26):
宏基v193w插vga黑屏。。这个算是痛病了。今天又碰到了一台

。驱动板上Q110 Q111 ---M7A两三极管能用什么管代换?在哪里可以拆到啊。。换了二三个都不行。。。。

网友:
在费驱动板上拆   写2A   的  就行

网友A:
好像是W2A   H2A   都行    你试试  我一般也不记住这个   看见2A  就换上试试

网友:
换下旁边的电容  把 两个管换下位  就可以

网友:
这两个三极管是起什么作用的?是不是VGA接口中的保护管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W2A   H2A   都行    你试试  我一般也不记住这个   看见2A  就换上试试

换了两个H2A的好了。。。

网友B:
谁能讲下这两个管子的作用

网友:
通用高压板上也有很多2A。

网友(2014-11-17):
这个是干什么用 的

网友:
鸿基193 195 这个问题修过好几个   都是驱动板刷储存芯片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谁能讲下这两个管子的作用

这两个管子是1.8V稳压管。。。没有接地的脚 如果你们上的是有一个脚接地的三极管 那么 用不起。。。这两个管子一般是一组 两个管子的E脚相通 B脚相通。。

网友(2014-12-20):
参观问候 学学

网友:
我直接改成1117-18

网友:
是两个PNP的三极管,是产生1.8V的,但不能说是1.8V稳压管,我一般用两个8050改上去的,一次买了几十个,便宜的很,其他地方也能用到

网友:
新手学习,三极管怎么测。

网友(2015-03-29):
第一次遇到

网友:
这个  。。这个  。。

    你找差不多的管子    吧vga 借口哪里的    都换了

  应该都是  拿六个脚的 有 猫腻

网友:
一大通病了,每次找的同型号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