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们大神,谁给俺详细讲讲如何在桥底部飞线吧

楼主(2014-09-26):
各们大神,谁给俺详细讲讲如何在桥底部飞线吧
飞线

网友:
楼主为什么有这样想法?这样做意义不大吧?

网友:
看清走线 刮开表层 飞线 紫外烤漆 处理表面 焊接

网友:
极少部分机器使用这个方法,一般进水、掉点的机器可能会涉及到

网友:
很难!很难!很很难!一般边缘部位还行,中间部位太难了。不到万不得以,放弃吧。

网友:
这个真不好飞线,没事,可以挑战一下!

网友:
桥中间是不太好飞的边上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