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V星G41 MS-7714不跑码维修

楼主(2014-09-26):
          半个月没修过笔记本了,郁闷得很。老是修一些台式机G31 G41的都有。这不今天同行又拿来一块V星的G41,说不跑码。
        V星的G41M-S26的板子 。板号
故障现象为触发的瞬间从D0D0变成0000.不动。就是触发的一瞬间,D0D0以后一直是0000不跑。不注意看看不出来。
                               D0D0的那个就是触发瞬间一闪而过,拍不了照片。
      拿到板子看了一些无明显的掉件,和外观不良。
            测内存主供电1.65V 三代的内存有点偏高,先不管.继续测桥供电1.21v。cpu供电1.35v ,总线供电1.12V。内存管理总线2个都是3.33v。时钟1.71v(pci  B16) 复位3.33v(pci-e A11),(同行在旁边,所以没有拍照)测量完这些,手摸了一下CPU,有明显发热。
       我的思路是,既然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cpu也有发热,(没有示波器、假负载。我用CPU是否发热来判断cpu是否工作),而且触发的瞬间诊断卡会跳一下D0D0,很明显是BIOS 问题。测了一下BIOS的供电。对地值没什么异常,就马上在官网下载了一个,刷完触发,故障依旧。心想是不是官网的不行,又在论坛下载了一个,刷完还是一样。
        修到这里准备换一更内存试试,一时间突然想到了修笔记本看电流过不过内存,可以取下内存看电流有无变化,比如电流0.5x取下内存和上内存,电流如果是一样的,那么可以肯定没过内存,因为内存没有消耗电流。(没有示波器,高手大神不要笑话,本人修笔记本就一个可调一个外用表)。那我可不可以也这样试试。于是取下内存,触发

          结果发现情况还是一样,看来是内存的关系啊。前面查了内存的主供电和内存管理总线正常,还有时钟,SPD 和复位没查呢!
那么就先测一下SPD吧,隔内存管理总线很近,刚刚测了内存管理总线,所以一下就找到它,一测0V。断电打值无穷大。看来SPD断线了。
      这个时候拿起主板仔细观察内存座子下面,发现问题
                   这样是不是不明显。我用外用表刮开一段再看
这张就很明显了

    既然这样就简单了,直接上图。

     最后亮机图

    这个帖子没什么技术含量,发帖只为以后如果出现这样的问题可以少走弯路。
    还有就是什么时候来个本本修一下啊!!!半个月没修笔记本了。。。。。。。。
                                         有分的都砸过来吧!!!!

网友A:
感觉台式主板内存SPD很容易断线,,,之前我也遇到好几块这样的问题,故障为不过内存,,,,上假负载很快问题就出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觉台式主板内存SPD很容易断线,,,之前我也遇到好几块这样的问题,故障为不过内存,,,,上假负载很快 ...

看来我得要买套台式机假负载了,买了全套笔记本的假负载,可惜没本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我得要买套台式机假负载了,买了全套笔记本的假负载,可惜没本修啊。。。。。。。。。

呵呵  修不修到机器是一回事,买不买维修工具却是很重要,,,维修没有工具,很头大的,,,假负载现在100左右吧,台式机CPU假负载最好带灯测试的那种

网友C:
取下内存触发电流没变化,说明内存没有正常工作。这个结论很好,但不知楼主测的是哪个电流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取下内存触发电流没变化,说明内存没有正常工作。这个结论很好,但不知楼主测的是哪个电流呀?

这里借鉴笔记本取下内存看电流有无变化的方法来看诊断卡是否是一样的情况。我取下内存条,诊断卡也是D0D0一闪到0000.所以确定是内存这里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里借鉴笔记本取下内存看电流有无变化的方法来看诊断卡是否是一样的情况。我取下内存条,诊断卡也是D0D0 ...

你很聪明,佩服!排除法运用的很恰当。

网友:
    又是断线!!!

网友D:
内存时钟和复位在那测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内存时钟和复位在那测

三代内存时钟63/64/184/185脚 1.5v 一般打值即可。 复位在168脚1.5v。

网友:
楼主思路很是值得学习,谢谢分享

网友E:
SPD没有电压,一般会跑E0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台式主板内存SPD很容易断线,,,之前我也遇到好几块这样的问题,故障为不过内存,,,,上假负载很快 ...

是的,上内存假负载测量SPD端对地阻值大小也可以判断断线情况。

网友B:
引用 网友E:
SPD没有电压,一般会跑E0的啊

就是不跑E0才走了弯路。

网友:
SPD划伤的吗

网友F:
你是直接从电源飞线的?图片上看不太清楚!

网友:
是断线了。应该是烧断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你是直接从电源飞线的?图片上看不太清楚!

是的,直接飞的3.3过去。

网友:
mis主板好垃圾!!尤其 是南桥

网友:
好经验 谢谢分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玩笑的。哈哈!  不过我本来也丑。

哈哈,说实话 ,是蛮像我的一个玩得很好的兄弟。楼主实力不错,讲得都是技巧。多多发帖哈

网友:
前几天修了个一样的板,不过我是外观检查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不跑E0才走了弯路。

用鑫帝卡,试试,会跑内存的码

网友:
值得学习的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修到的主板 如果SPD电压没有 基本都会跑马 要不是就挡在 D4 D5 C1 C3还真很少遇到不跑吗的 呵呵 这又让我 ...

SPD电压没有有时候也会引起不过内存主板出现报警情况。

网友:
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H:
SPD在哪里测,背面内粗的针脚?怎么数啊……

网友:
板卡级努力学习中

网友:
小小白学习了  谢谢共享

网友:
引用 网友H:
SPD在哪里测,背面内粗的针脚?怎么数啊……

SPD在236脚。

网友:
内存这边断线,我也经常修

网友:
很牛得思路,本人看来要加强修台式机了。。

网友:
楼主思路很是值得学习

网友I:
引用 网友B:
三代内存时钟63/64/184/185脚 1.5v 一般打值即可。 复位在168脚1.5v。

所有板子都是测这几个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所有板子都是测这几个脚吗?

三代的内存都是的、

网友:
我也是 啊没碰到笔记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内存时钟和复位在那测

你确定你是迅维的学员吗

网友:
华硕M4A78那款也是SPD爱出问题,直接橙色拉过去基本正常不带返修

网友:
粗心了..测全板供电的时候.内存所有的条件也应该一起捅一捅啊..哈哈.   虽然我也总忘记捅.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我得要买套台式机假负载了,买了全套笔记本的假负载,可惜没本修啊。。。。。。。。。

表示台机内存打值卡从没用过,尤其是DDR3的打值卡,还不如不用。

网友:
一般测内存时最好把内存所有有关的都测一次,省得漏测还多走弯路

网友:
我有两块这个板子  有时亮有时不亮  还没修好

网友J:
引用 网友B:
三代内存时钟63/64/184/185脚 1.5v 一般打值即可。 复位在168脚1.5v。

楼主 DDR2和DDR1的主板是不是没有内存的复位 以前我听培训的老是讲过内存没有复位

网友:
论坛上都有的

网友:
思路很清晰值得学习啊

网友:
你很聪明,佩服!排除法运用的很恰当。

网友B:
引用 网友J:
楼主 DDR2和DDR1的主板是不是没有内存的复位 以前我听培训的老是讲过内存没有复位

只有3代内存有复位。1代2代无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有3代内存有复位。1代2代无复位。

3代内存复位可以在对应假负载上测到么?

网友:
不错  学习了  分析清晰

网友:
LZ修主板之前难道不先目测一下主板有无短信烧件嘛?

网友K:
楼主前面为啥没测 SPD供电,  偷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楼主前面为啥没测 SPD供电,  偷懒了

哈哈 是的。以后测的时候都会一起测了。

网友:
LZ功夫很深啊~!

网友:
台式机的技术很牛啊

网友:
不过内存,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B:
是的,直接飞的3.3过去。

请问一下,3.3V是飞到针脚的第三排吗,看的不是很清楚!我这也有一块也是这个地方断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请问一下,3.3V是飞到针脚的第三排吗,看的不是很清楚!我这也有一块也是这个地方断线了。

你直接飞SPD脚啊。 用蜂鸣档 一个插在SPD脚,一个去后面扫,那个响就是那个啊?这么简单问题。。。。。。。。。。

网友M:
我这有本修但是我不会修  每个月基本上都有几十台  有来我这上班的报名吧    13639682201 工资 50百分比发

网友:
很多这个问题的。我都飞好几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这有本修但是我不会修  每个月基本上都有几十台  有来我这上班的报名吧    13639682201 工资 50百分比发

上班是在哪里?

网友:
从来没遇见过spd断线。看来还是见得少啊,G41的板子修好有搞头。新的买不着,旧的二手也得一百多呢

网友:
个人观点,好多3代板子不过内存都是断线,个人认为是通病了

网友:
内存附近短线也挺多的

网友:
有断线好多

网友N:
引用 网友C:
取下内存触发电流没变化,说明内存没有正常工作。这个结论很好,但不知楼主测的是哪个电流呀?

不是说带电不能擦拨的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N:
不是说带电不能擦拨的吗?

是的,带电不能插拔内存!你没明白所说的意思,就是说插上内存开机时的电流与不插内存开机时的电流是一样的。是两次开机相比较,取下内存是在关机状态下进行的。

网友(2014-10-26):
有 复位不 跑吗的 板子不好修啊  ,唉 ,但是楼主很给力啊

网友:
排除法运用的很好…。

网友:
学习了,我也碰见过几个内存短线的

网友:
这问题从没遇到过,学习了,感谢楼主

网友:
华硕M4N68的SPD爱断线,没想到V星的也算病,难道是SPD电流过大,把线烧了,

网友:
好贴子 学习了,一般情况下SPD 没有供电会内存报警啊,或是C1 D3 D4 什么的,这板有些奇怪。还好楼主比较细心,检查出问题了。

网友:
很好,细心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带电不能插拔内存!你没明白所说的意思,就是说插上内存开机时的电流与不插内存开机时的电流是一样 ...

确实是这样的。

网友:
提出一个疑问,插内存和不插一样的情况,也可以理解为卡在内存之前的一个地方了,你这样判断不是很清晰。

网友:
和LZ遇到一样的问题!飞线解决

网友O:
收藏了。。楼主很厉害,也很聪明。。都是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O:
收藏了。。楼主很厉害,也很聪明。。都是高手。。

新手而已,一起加油吧!

网友:
SPD  这个问题是很容易烧坏的。  确实

网友:
内存 spd问题还不是一般的多!!!不过也是好事  哈哈哈

网友:
很多板子都会烧SPD的,是设计的问题吗

网友:
学习了这个方法还是不错的

网友:
哈给力的  顶起

网友:
这都可以  不过楼主很是细心啊  我也遇到一个不跑马   还梅搞好

网友P(2014-12-02):
今天修到一块一样的板子不加电,IT8728  SYS_3VSB没有电压,85脚低电平。直接接到3VSB上跑00 96,看了你的帖子果然我的板子也是那个地方烧断了,焊上后取了3VSB的飞线IT8728的66脚也有1.1V  ,85脚RSMRST#已经有3.3V输出了,期间我还换了IO,原因居然就是内存那里烧断了线。

网友:
这得仔细看啊。。断线。。咋搞成那样了。。。为了美观点,能不能直接在那上点焊呢。。。嘿嘿

网友:
直接飞线也是一个办法

网友:
很多时候没这个电压很奇怪

网友:
常见故障了,不跑吗,检测不过内存的重要测试点

网友(2015-01-02):
赞一个,细心

网友Q:
引用 网友P:
今天修到一块一样的板子不加电,IT8728  SYS_3VSB没有电压,85脚低电平。直接接到3VSB上跑00 96,看了你的 ...

85脚低电平可以断电打下此引脚的对地阻值情况来判断IO故障,你的故障是不是内存SPD信号引脚断线了呢?

网友R:
引用 网友C:
取下内存触发电流没变化,说明内存没有正常工作。这个结论很好,但不知楼主测的是哪个电流呀?

呵呵呵 恒流源挺好用啊

网友:
我个人觉得SPD电压最好是不要飞线,再说这个电压的走线一般都很好找,所以建议尽量补断线更可靠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Q:
85脚低电平可以断电打下此引脚的对地阻值情况来判断IO故障,你的故障是不是内存SPD信号引脚断线了呢?

是啊,接好线就有供电了

网友S:
在这里我要批评一下楼主,说什么供电都测完了,内存的4个供电全测了吗??内存的SPD容易烧,是常识!

网友:
引用 网友R:
呵呵呵 恒流源挺好用啊

这是台式机主板,不是笔记本,朋友!

网友:
引用 网友S:
在这里我要批评一下楼主,说什么供电都测完了,内存的4个供电全测了吗??内存的SPD容易烧,是常识!

测得的时候偷了一下懒。。。。。。。。。。。

网友:
只是一个插槽断了一根线,不修的时候把内存插到其他插槽应该能用吧?

网友:
V星各种问题好像都有

网友:
内存SPD      好多都是这个信号断线问题

网友:
呵呵我这边也是修台式机多

网友:
楼主思路很是值得学习!方法独特啊。

网友:
不错、。我手里现在也有一个、。插不插内存都是报00我正打算刷BIOSN呢、。电压都正常、。内存电压也有、。

网友:
技术不错,菜鸟学习了

网友:
思路挺清晣的。

网友:
我们这也有几个G41不跑码 过下 我去研究下

网友:
很好  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