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3A78-EN触发时钟芯片剧烫,求查那些地方!!!!!!!!!!!!!

楼主(2014-09-26):
图纸的话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待机时也烫的要死,手都烧了个洞

网友:
时钟芯片换过也是一样

网友:
时钟芯片很热正常,但是你说待机也很烫?这就估计有问题了,应该有短路吧!

网友:
查查是不是缺少电压,附近电容 电阻是否正常,,,时钟那么烫主板还可以正常启动显示吗,,,

网友:
先查时钟供电,再查输出有没有短路的。不知主板现在是什么症状。

网友A:
很显然时钟芯片供电电路有短路,挨着查啊,短路的好修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显然时钟芯片供电电路有短路,挨着查啊,短路的好修啊

没图纸,3.3V供电没短路,每个脚的阻值都正常100到400主板各个供电都没短路,我已经认为上家把时钟芯片换错了

网友C:
华硕主板没有图纸,只有点位图。。我上传,你看看是不是。

m3a78 1.00g.rar

网友:
换芯片时候 打打值看看供电啊

网友:
目前还没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坐等结果。

网友:
一供电问题
二芯片换错

网友:
华硕主板图好少的 看看淘宝上有没有

网友:
问题已解决,芯片被上家吞了,我网上订了个芯片换上去OK了,谢谢各位的帮助,特别是发点位那位大哥

网友:
同一天11点半才发的点位,你网上订芯片那么快就到了,而且装上测试OK,,这快递速度,了不得呀

网友:
估计是上门自提的。哈哈。时钟芯片坏的机率还是很高啊!不过这样换芯片。楼主能收多小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图纸,3.3V供电没短路,每个脚的阻值都正常100到400主板各个供电都没短路,我已经认为上家把 ...

上家修过那就有可能了

网友:
- -时钟芯片上反了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华硕主板没有图纸,只有点位图。。我上传,你看看是不是。

华硕主板点位图怎么打开?用什么软件。能发一下给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华硕主板点位图怎么打开?用什么软件。能发一下给我吗?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peid%26typeid%3D316  自己去下载一个.

网友(2014-11-06):
是不是电压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