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关于液晶电源高压一体板,没有12V.5v电压的问题

楼主(2014-09-26):
碰到好几块板了,没有12V.5V,电压,测大电容,初级电路都有,300多V.就是到次级就没有一点动静了,郁闷啊。师傅们给讲解讲解,谢了

网友A:
楼主肯定没有查启动电路,,,启动电阻和启动开关管(带很厚散热片的那种),,,,这种情况很明显是开关电路问题

网友B:
电压没有转换过去。

网友C:
最近雷击的显示器比较多!测一次电源开关管,有的开关管坏的不严重换了就会好,开关管三通了一般电源芯片都挂了!记得上了好件以后一定仔细测量附近的元件,小贴片电阻二极管也不要放过哦!

网友D:
电源没有起振  查启动电路

网友:
查查启动电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肯定没有查启动电路,,,启动电阻和启动开关管(带很厚散热片的那种),,,,这种情况很明显是开关电 ...

开关管知道,启动电路,难道是电源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压没有转换过去。

对,300V过去,后边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近雷击的显示器比较多!测一次电源开关管,有的开关管坏的不严重换了就会好,开关管三通了一般电源芯片都 ...

谢谢,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源没有起振  查启动电路

启动电路?电源管理芯片?到开关管的G极?

网友E:
好的,电源管理芯片的5v从哪进去的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好的,电源管理芯片的5v从哪进去的呢?

您研究的太深了!换开关管测其他地方有没有坏件,还不好使就换电源芯片,或测测输出端有没有短路!
感觉就是怀疑哪个换哪个!道理上讲肯定有坏件才不好使的,长得好看的件也不一定就是好的!挨个拆下来测肯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研究的太深了!换开关管测其他地方有没有坏件,还不好使就换电源芯片,或测测输出端有没有短路!
感觉 ...

先谢谢指教,慢慢的学习中 。本人是小小白

网友:
应该是开关电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