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22EN33SA 短路 后

楼主(2014-09-26):
22EN33SA 短路 后,查 小板 有个 电容 短路 ,更换后 不短路了 但是 屏显示 极不正常 屏花 像是 屏坏了, 客户说 这第一次修,应该 不会 坏这么多。 有谁 碰到过这样情况 支下招
屏坏

网友:
1;应该还有其他电容问题,,2:查屏线和刷驱动板MCU程序,,,3:再不然就加焊液晶屏显示控制面板上的驱动IC芯片

网友:
用通用版试下屏坏不坏。如果坏了就不要修了。

网友:
试下是不是好屏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