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Eee PC 900AX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4-09-26):
      接直流源电流0.0048A,似乎没满足待机条件,拆机发现保护隔离管PQ674的7、8脚有19.3V,5、6脚0V无电压输出,再测1、3脚18.6V,2、4脚G极18.4V,两电压基本相当这不符合P管的导通条件,我们知道要想让PQ674良好导通,必须令其G电压比S电压低很多,通过PR6386分压至PQ681A、PQ681B,而且两管要导通,PC 900AX的图纸没找到,用PC 900HA的图纸凑合用了如图:

      实测数据如上图,PQ681A导通了这个可以放下不管,但PQ681B截止,要让PQ681B导通,就得让第5脚P_19VDETEC_10信号为高,现在为0V继续追查至PU6011/LM393第1脚,LM393这个是双电压比较器,先测8脚VCC18.6V正常、3脚同相+IN1端4.9V正常、2脚反相-IN1端18.2V不正常,再看看LM393内部框架图,得知,反想输入端2脚的电压要比同相输入端3脚的电压要低,其1脚才可能有比较电压输出,从而使P_19VDETEC_10信号为高

追查LM393第2脚去向,与之相连只有PR6408与PR6411这两电阻,PR6408电阻100K正常、PR6411电阻无穷大看来已开路,造成A/D_DOCK_IN这个高达18.6V的电压下来失去分压作用,进一步提高了2脚的电压。知道了原因换PR6411,62K电阻没找到,换了个47K上去,之后LM393的2脚变为0V、1脚则升至9V正常有输出了,P_19VDETEC_10信号也为高9V,PQ681B导通了,此时PQ674的2、4脚由18.4V变为3.4V,看来已导通,测5、6脚19V正常了,待机电流升至0.0186,再开机试机图像出来一切正常

网友:
楼主的维修思路简短明了 对原理分析透切 待机的上电时序不错的分析 赞

网友:
学习了,分析的很到位

网友:
楼主思路很好 学习了

网友:
一步一步推理,直到病根!真棒!

网友:
查LM393第2脚去向,与之相连只有PR6408与PR6411这两电阻,PR6408电阻100K正常、PR6411电阻无穷大看来已开路。谢谢楼主精彩分析。有图有心血,谢谢。

网友:
修机器就是要懂时序。

网友:
这个分压电阻其中之一阻值为无穷大一般情况下为机器进水腐蚀本身引起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