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 认到网卡插网线无反应解决一例

楼主(2014-09-26):
机器  thinkpad E40
板号  DAOGC5MB8HO 联想 DIS
故障  有线网卡插网线无无反应
芯片组 Intel

          今天接到一台E40认不到网卡。同行送过来的。同行说他已经换过网卡芯片,之后进系统是认到 网卡了。但是插网线无反应。本地连接显示为打X。我也进系统确认了一下。插上网线本地连接还是无反应。我接着又换了一网线。还是一样。我不死心。再把刚刚的网线插别的笔记本上去。显示本地连接正常。几秒后已获取了IP地址。看来我是死心了。不是网线的问题。那就把目标锁定在主板上了。  既然系统认到了网卡。那么南桥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了(不知道这判断正不正确)。拆机器。把主板拿出来。。打值网卡上的电容。OK也没大问题。再测量晶振对地值也正常500多。那么我就大胆推测不是网卡芯片问题。(同行已换过新的芯片了。我相信他的焊接)轻重缓急也不是晶振问题。也不是南桥问题
      我细看了一下图纸。有 网桥。网卡接口。4个75欧电阻。2个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只剩这几个条件了。还有一个就是断线了。
     我也不测量了。。直接换。
     1。先75欧的电阻。进系统测试还是认不到网线。
     2。换网桥。。进系统测试也认不到网线。
     3。我去把网卡接口给刀刮刮。洗板水洗也不行。
     4。只剩下那个两个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了。。看了图纸。好像不要了也没关系。就直接拆了。。然后进系统。惊喜总是意想不到的。
一。这是故障认不到网卡图片

二。这是元件在板上的位置

三。这是元件图纸

四。这是元件实物

五。这是故障修复

      以前是75欧一般换了好的成功率也挺高的。。后面问下师傅才知道这两个东西是防雷。。
图片乱了编辑不好。。

网友A:
内容呢,是标题党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容呢,是标题党么?

不是。。是不会编辑

网友:
很好的例子。

网友:
修好了就好啊?

网友B:
楼主是如何判断那两个是不要都可以的

网友:
还没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如何判断那两个是不要都可以的

因为就那几个条 件了。。反正拆了就好了。。细究看图纸会有发现

网友C:
防雷击保护网卡的!类似于齐纳二极管。

网友:
换芯片后还不行,有时候没有时间搞了,我都是直接改USB 的了 ,

网友D:
是用于网卡ESD保护的多通道二极管,有条件的话最好是更换。

网友E:
很给力,给你加5分。

网友:
钳位用的二极管,里面有四个钳位通道。也就是防电涌和雷。

网友F:
这2个不是排阻嘛?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用于网卡ESD保护的多通道二极管,有条件的话最好是更换。

没有。。就没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很给力,给你加5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2个不是排阻嘛?

不是。。楼主有解释

网友:
又学了一招。这种问题我暂时还没遇见过,;

网友(2014-12-17):
楼主真给力呀,现在还能收到打雷的机器,利害

网友:
这个可以不要的,,

网友:
神马情况。。。。。。。。

网友G:
引用 网友C:
防雷击保护网卡的!类似于齐纳二极管。

2-and 4-Channel Low Capacitance   ESD Protection Arrays
不是防静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2-and 4-Channel Low Capacitance   ESD Protection Arrays
不是防静电吗

对啊!还是防静电的比较准确!谢谢月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