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h55m-se32板号ms-7636 usb接口没有5v求教

楼主(2014-09-26):
新手最近遇到一块V星h55m-se32板号ms-7636 。前几天是偶尔出现鼠标键盘等usb设备短暂失灵,现在是都不能用了。检查后发现所有usb接口均无5v供电,飞线至电源5v后usb可以正常使用,查线路发现5v脚连接一个6.3v470uf滤波电容,在往上是一个8脚贴片元件的第八脚,上面丝印内容是上面s32下面asf118,测量这个贴片元件的其他各脚对地电压,发现第一脚是5v,也就是第一脚可能是5v输入,第八脚是5v输出,很明显现在是没有输出,查资料发现这个s32是个usb供电模块,有过载保护。4脚是触发,当4脚是高电平时usb有5v,现在是0v,查了好久也没有查到具体修复办法,听说这是这个板子的通病,有哪位老师能帮助下小弟。

网友A:
没有图纸很难查,,,除非楼主耗时间跑线路,,,,飞线不是可以用吗,管那么多干嘛,有必要拆掉8脚元器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图纸很难查,,,除非楼主耗时间跑线路,,,,飞线不是可以用吗,管那么多干嘛,有必要拆掉8脚元器件

我看坛里有高手说可以秒修所以想学习学习,是在不想飞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看坛里有高手说可以秒修所以想学习学习,是在不想飞线。

秒杀主要是针对通病而言,,,通病却是要通过很多维修友友们共同发现,共同认同的一点才叫通病,不能说修好一块主板换个元器件就说是通病,,这样很乱,给看的人或者需要帮助的人时很迷茫

网友C:
把USB旁边8个脚的芯片一个一个的拆掉,拆到哪个有5V出来了,说明这个损坏,我修MSI无USB供电的都是这样修,还没见过修不出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秒杀主要是针对通病而言,,,通病却是要通过很多维修友友们共同发现,共同认同的一点才叫通病,不能说修 ...

就是的,主要现在没有思路,不了解这个4脚是什么工作原理

网友:
8脚的一般是产生USB供电的,

网友D:
换掉哪个小6脚芯片就OK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掉哪个小6脚芯片就OK 了

您的意思是那个小六脚芯片故障引起的吗?是全部换掉还是其中一个。我查了相关资料那个好像是消除静电的功能

网友:
不短路的情况下,换那个8脚芯片就ok了。。。usb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USB旁边8个脚的芯片一个一个的拆掉,拆到哪个有5V出来了,说明这个损坏,我修MSI无USB供电的都是这样修, ...

你的方法可行,这里也可以直接从USB供电管理芯片1脚飞线到8脚解决故障。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就是的,主要现在没有思路,不了解这个4脚是什么工作原理

4脚相连是个控制USB 5V供电输出的一个工作开启信号,高电平有效,具体要以图纸来进行分析。

网友B:
引用 网友E:
4脚相连是个控制USB 5V供电输出的一个工作开启信号,高电平有效,具体要以图纸来进行分析。

这个信号我分析应该是从桥出来的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信号我分析应该是从桥出来的对吗

是的,南桥工作条件没有满足也会影响USB供电的产生。

网友:
直接吧5V飞过来 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USB旁边8个脚的芯片一个一个的拆掉,拆到哪个有5V出来了,说明这个损坏,我修MSI无USB供电的都是这样修, ...

同意楼上的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