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MAC安装WIN7过滚动条就灰屏,求解决

楼主(2014-09-26):
之前在MAC苹果系统下的BOOT CAMP制作了win7的安装U盘,完毕后,从U盘开始启动安装WIN7,刚过滚动条(Microsoft。。。)那里就灰屏了,屏幕上无任何显示,有背光,不是普通电脑的白屏
win7

网友:
这个排除驱动了。就有可能是你电脑的事了

网友:
是不是显卡有问题?

网友:
首先要在苹果系统下进行分区后才能用u盘启动做系统必须安装版

网友:
楼上正解!苹果的较特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