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大家来看下是不是屏碎了

楼主(2014-09-26):
型号:LS19B150

网友:
这个不是屏碎了,好像下部有供电没有到位呀,,

网友:
不是屏粹,是屏本身的问题,不一定能修复,有可能是玻璃里面的线断了

网友:
屏坏了,排除供电方面的问题,就放弃

网友:
是屏坏了!

网友:
屏没有碎,但是屏有故障,估计要报废。

网友:
三星这种屏容易坏!应该是屏上模块的事儿!有一个右侧缺一条我换了屏电路好多件都没好,放弃了!

网友:
不是屏碎,应该是屏线或是视频处理出现问题

网友:
屏倒是没碎,但是屏要报废了,别费劲了

网友:
楼主,节哀顺变~~  你滴屏没救了,入土为安吧

网友:
不是屏碎了,而是屏坏了,维修概率低,还是换吧!

网友:
先排除供电方面的问题,就是屏坏了

网友:
很明显屏坏了

网友:
我的本子  也有条线    用了多年   估计 到最后也会这样的结果    加油呀我的屏!    屏坏了

网友:
三星屏貌似难修一些。

网友:
肯定不是屏碎了  是屏电路有问题了

网友:
不是碎了  是坏了

网友:
这种能修不?

网友:
屏没碎是屏坏了

网友:
一般都是直接换屏了,要么模块要么电路。。

网友:
屛是没碎,但屛本身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