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30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4-09-26):
同行送来一台DELL N4030的笔记本,也真奇怪这个型号这两天修了几台了,要坏也赶在一起坏。废话不说,插上可调电源,待机0。02X,感觉有点不太对劲,一般都在0。01X左右,不过0。02X 这个待机应该也有可能吧,按下开机键无任何反应,嗯,看来是不触发的故障。把笔记本交给老婆拆机,一会一块主板便摆在我的维修台上 了。

不触发的故障也经常修到,总结下大概有几点:开机键坏,CMOS放电,无待机,EC工作条件及EC本身,南桥工作条件及南桥本身,BIOS。

现在一个一个来分析吧。接上电源,先去量一下3/5V的电感,无电压。OK,就是它了。等下。。。。怎么听见吱吱吱的电流声,从哪来的,仔细听发现是EC发出的,第一反应EC坏了。不过我没有冲动的去换EC,因为待机电压还没有出来不要急着换EC。先修出来3/5V电压吧。

先量一下3/5V电感的对地阻值,一切正常。打开图纸,这个芯片是RT8205,先查一下这个芯片的工作条件吧,上图给大家看看。

16脚主供电正常,13脚开启信号正常,一般这两个条件满足后便会在8脚 和17脚产生3。3/5V的线性电压用于给EC及相关电路供电,量下8脚和17脚电压也正常,再去检查3/5V的开启信号 1脚和6脚,这个开启信号是由EC发出的3V_5V_EN这个信号过来的。先量6脚1。5V应该正常,再量1脚只有0。9V,看来这里有些不对,都是开启信号干嘛电压相差这么多,大大的有问题。

现在就要分析了,开启信号是由EC发出给RT8205的,现在信号电压不对,要么是EC有问题要么是RT8205有问题也有可能其它电路也存在问题。那么现在是先动EC还是RT8205呢。本身无简后繁的原则,先换RT8205,这个芯片很好焊而且我手里有备货。

一会功夫装上去了,插上电源待机0。01X,按下开机。。。电流上来了,CPU过了。。。内存过了。。。成功亮机。

剩下的时间交给老婆清清灰处理下散热再把电脑装起来就OK了,当然还要收钱!!!

固镇县笔记本电脑专修专卖店    QQ:30689959
欢迎广大同行相互交流经验

网友A:
你老婆也会拆装机啊,挺厉害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老婆也会拆装机啊,挺厉害哦

是的,慢慢教再多给她些机子练手就行了

网友:
夫妻搭配,干活不累。

网友:
呵呵 是你不对吧。0.9也是正常的。 我测量过好多  这个开启哪怕有时候0.6 0.8 都是正常的。你这应该就是芯片虚焊或者坏了。恰巧你碰上了。

网友:
理论扎实,先出线性3.3V、5V供电给EC,EC再发出EN信号开启待机电压3V与5V。同时运用的先简后繁的原则也少走了弯路。

网友:
你是卖修一体店吗?

网友B:
楼主用的是什么牌子可调电源啊,我刚买了一台龙威的,什么都不插显示0.01A,有时候还显示0.02A,郁闷啊,不知道要不要退货

网友:
楼主的老婆也厉害啊!

网友:
1脚电压只有0。9V,这里可以测量下此引脚的对地阻值或断开与EC对应引脚相连线路即可判断故障。

网友:
遇到这种芯片先是加焊,加焊不行在换,

网友:
有可能是8205虚焊了,导致两个开启电压不一样,甚至一个有一个没有。

网友:
加焊芯片可以吗?我一般遇到有问题的芯片直接换,不加焊的~~~

网友:
楼主真是不错,把老婆培养的会拆装笔记本,有点本事,干脆再学会维修笔记本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的是什么牌子可调电源啊,我刚买了一台龙威的,什么都不插显示0.01A,有时候还显示0.02A,郁闷啊,不 ...

机子有问题啊?

网友:
待机芯片  ,,,,

网友:
这个帮手不错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