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这几天修的机器还有没修好的和待修的机器

楼主(2014-09-26):
一个宏碁什么型号忘记了GM45北桥 不过内存,刷BIOS没好,后来查北桥短路换北桥好了,一个东芝LD600进系统10分钟左右死机,AMD001北桥,换后好了,还有HP CQ41吧电流过内存,换显卡好的,呵呵都没啥技术含量的!还有SONY喇叭没声I3 2带喇叭没声音  ALC269声卡,声卡功放一体的,缺5V电压,好像是12V电压经过管子得到5V,到最后查到一个电阻进水腐蚀了,换了就好了,手里还有个半小时掉电的宏碁,还有个B460以为是通病,结果又个地方板层烧了没修那,还有个T400暗屏的,还有个宏碁进水也是待修的,不出CPU供电,之前还有个CQ40认光驱不认硬盘,上家换过硬盘接口,查了查最后还是断定在硬盘接口上,又换了一个接口OK了!开店一个半月,生意还好,遇到难修的机器,遇到修亮还有别的毛病的机器,总结一点不管是行里的还是散户,报价不能太低,在不有的时候真是犯不上,现在我给行里报价都留余地,修主板多钱XX,如果换桥多钱XX。。 最后假如没动桥我也要跟动桥差不多的价钱,在不真合不上,大家晚安

网友:
总结的再详细点更好了,时间长了自己都记不清了。

网友:
报价就是要给自己留余地,比如有些机器要说你这之前修过这个那个不太好修,如果要换桥多少钱,不换的话多少钱,这个哪里进水的不太好修,桥也进水了修好多少钱,碰到真不好修的还得和客户说这个板子太老修好也不一定稳定,只能修修看,不行换板多少钱。

网友:
现在修个主板 真的是 挣大白菜的钱了。。。。被很多无良同行把价格压的太低了  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