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笔记本开机黑屏故障 求思路

楼主(2014-09-26):
y450 到手上电 电流从0.22  1.31 1.33   1.35 1.27  1.29   1.43  1.59  1.31   1.29  内屏屏供电开启信号出来了 没有背光 屏也不显示图像 黑漆漆的一片, 检测卡跑到92 卡住不动 外接有行场同步信号输出 显示屏 黑屏  无图像 ,
换个显卡了 一样的故障,bios刷过几个故障不变 外设方面 声卡 网卡 还有那个读
卡器芯片 也拆了  usb 打植正常 没有短路的 ,请各位高手支招..

小弟感激不尽
。。。

网友A:
插了两根内存?拔下一根试试。

网友B:
小板子上有一个1.8转1.8V 的管子 看看

网友C:
内存换一个试试,还有就是换完显卡有没有变化    。   没有变化说明就是不是显卡这里的问题了

网友D:
内存 插一根试试 应该2B吧

网友E:
这机器亮了   应该是屏的问题   开启信号都来了。重点看看 屏上的条件@!

网友:
看看是不是屏上面的问题?

网友F:
要不刷个BIOS试试

SZT

网友:
查下独显输出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
像是屏的事

网友G:
是在不行就加喊显卡

网友:
换显卡供电板试试吧。这个坏的多

网友:
先看外接,再找个屏试试,

网友:
是不是显卡电压没切换过来呢

网友:
不错 学习了

linwenwa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开机黑屏,要看有无背光,先刷新BIOS,在查屏供电或者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
小板子上有一个1.8转1.8V 的管子 看看

mjnbalj23 -5 重复资料

网友:
从屏线借口开始查啊

网友:
可以考虑下夏显卡

网友:
外接看是否正常    接口处查电压 是否有

网友:
换屏试下,或者重插下就好了。你外接正常不

网友:
先换个屏看看

网友:
黑屏一般都是屏坏现在LED的暗屏,换个屏基本都会好的

网友:
外接都是黑的  感觉还是显卡那块问题 或者掉件也有可能

网友:
Y450 的显卡就是坑爹,换板又贵

网友:
黑屏是不是没背光,还是没显示。

网友:
那个屏码片的I2C总线EDID你有测么?

网友:
大小写能否切换?如果不能切换,测下声卡复位有没有,这个机器显卡和南桥还有小板都容易坏,我都修到过

网友:
换小板试试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插了两根内存?拔下一根试试。

一根也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板子上有一个1.8转1.8V 的管子 看看

1.8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内存换一个试试,还有就是换完显卡有没有变化    。   没有变化说明就是不是显卡这里的问题了

内存早换过了   一根也试了  bios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机器亮了   应该是屏的问题   开启信号都来了。重点看看 屏上的条件@!

外接也是 灰屏的  而且不能按一下关机  只能长按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在不行就加喊显卡

都已经换过了  还加焊个P啊 认真看贴了么 ?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内存 插一根试试 应该2B吧

是 92  不是2b 内存一根试过  换一根也是过了  已经过了内存了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大家的意见可能帮不了你。你多想想吧。我们分享经验吧。

网友:
此机器显卡容易挂,你做一下显卡试试

网友:
外接看是否正常 换下屏。屏显

网友H:
楼主可以把独立改成 集成的。。把北桥旁边有个电阻取下 就可以了

网友:
在换个显卡试试,这个显卡坏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可以把独立改成 集成的。。把北桥旁边有个电阻取下 就可以了

哪个电阻呢

网友:
是显卡的问题哦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可以把独立改成 集成的。。把北桥旁边有个电阻取下 就可以了

同求  哪个电阻去掉?

网友:
看外接正常不?在看屏上的条件都满足不?有可能是屏本身的问题哦!!!!!!!!!

网友:
换条内存试试,再考虑显卡

网友:
你学到什么了?

网友:
是显卡还是屏,持续关注中。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这个问题真是有点棘手呀。欢迎大神路过,同求解

网友:
改集显吧。。

网友:
外接看是否正常

网友:
坐等答案。。

网友:
检查显卡电路这边的问题,机子是不是二修

网友:
应该显卡周边条件还没完全达到

网友:
可能是显卡切换那个信号的问题,你查查,我以前碰到过类似的问题

网友:
大哥你换个屏试试好吗?

网友:
我个人觉得屏和屏线的坏的面大。查下

网友:
会不会是背光的问题,要不换个屏试试

网友:
先查 92 是什么问题吧 然后在按那个方向去查

网友:
遇到过这样的机子,拆出屏来插下排线就好了,

网友:
以前也是这样,还加焊显卡,查电路,搞半天就是简单的问题,这机子通病小板上的1.8v的转换管,换一下试下,

网友:
我前几天也碰到一样的故障,也是这个机器,没搞定,楼主你修好了一定要告诉我们是怎么修好的啊

网友:
看下屏信号开启了没

网友:
看下屏信号开启了没。

网友:
测试下显卡芯片的供电时钟复位及小供电 REF等 VLDS差分信号看是不是都正常

网友:
高压部分出来没有呢

网友:
LVDS x信号部分正常吗

网友:
这种现在 我手就有一片 正常 亮机 检测卡应该 跟 60 可这种情部没跑到 我换了显卡 刷 了BIOS 量过小板 上的电压都是正常 的 我也头痛 这可怎么修啊 外接跟 屏一样 都是 有光无显 求解

网友:
引用 网友F:
要不刷个BIOS试试
我这本本和楼主一样问题,BIOS刷了故障依旧

网友:
拆下诊断卡开机看下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没

网友:
来学习经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