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SV触发掉电。

楼主(2014-09-27):
最近修了几台华硕的机器(K43SV K53SV )。都是触发掉电。这机器无图纸点位图修起来感觉没底。先测量EC待机供电3.3v正常(这个供电是 一个3.3V稳压器提供的)。触发开关测5V 3V产生很快就消失了。测量供电输出无短路。肯定是没有满足条件而保护。能输出供电芯片一般都不会坏。看来万用表是不能解决问题了。拿出示波器打了一下输出的波形。问题出来了。发现3V的输出升高异常后保护。仔细测量发现华硕这款机器的设计实在太坑人(不过这样可以让大家赚银子)。3V的滤波电路实在太简单就是3个小电容。问题就在这里了。补上一个220UF的电容。试机电压稳稳的出来了。机器也点亮不掉电了。其实修这个机器也借鉴了华硕的技改。发现华硕很多掉电技改都是电容方面有问题。

网友:
这种经验值 得收藏!原装电容容量不足引起的杂波峰值过高而保护。

网友:
ASUS现在也开始偷工减料了?

网友:
又是滤波电容 惹的祸

网友:
不错,值得借鉴

网友:
很好的经验,谢谢分享

网友:
线收藏去来    希望下次碰到可以赚银子

网友:
很不错的经验

网友:
机子设计的,也是我们赚钱的好机会啊

网友:
会用示波器真好,很多问题一目了然

网友:
我也修到一台  华硕 K43SV  版号   按开键 指示灯闪了一下   按开机键之前还有  3  5V   按之后就没有 3 5V 了   在按就没有反应了   我也在 3.3V 电感后面加了一个220VF的电容 还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
楼主 能说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