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电车充电器维修请大家指导

楼主(2014-09-27):
             外观没有任何 烧毁   故障表现为  不充电, 通电 一直亮 绿灯  ,插上电瓶也是这样   14脚芯片 AS324M      8脚芯片是3842

网友:
之前我试过修一个,是散热片的场管和启动电阻烧了,但外观也是没有烧黑,和好的一样

网友A:
我经常修了,虽然您这个是小厂山寨厂生产的充电器,连个保险都没有,但是您还是测量一下,看看次级输出是否有58V左右电压,再就是测量次级整流二极管 看看是否击穿,有什么发现再来汇报

网友A:
另外是不是风扇就不转,在就是和普通开关电源原理差不多,您仔细研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经常修了,虽然您这个是小厂山寨厂生产的充电器,连个保险都没有,但是您还是测量一下,看看次级输出是否 ...

别呀 不是小厂的,做工用料还行都是用多数 贴片电阻。。保险被我拆了 接灯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经常修了,虽然您这个是小厂山寨厂生产的充电器,连个保险都没有,但是您还是测量一下,看看次级输出是否 ...

您说的很有道理 弱弱问下次级输出是哪个?可以在图中 圈出来吗  次级整流二极管呢 可以圈出来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另外是不是风扇就不转,在就是和普通开关电源原理差不多,您仔细研究一下

没有充电 风扇是不转的吧?

网友A:
不至于吧,次级整流二极管您都不知道,就是那个变压器线圈下面的那个电容下面的那个2条腿的 垂直焊接的那个二极管就是了,二极管下面的那个带散热片的 您看看是否也是二极管,我怎么看上去有2条腿也是,要不就是这2个都是二极管,反正您测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至于吧,次级整流二极管您都不知道,就是那个变压器线圈下面的那个电容下面的那个2条腿的 垂直焊接的那个 ...

太专业的名字 不一定能理解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有充电 风扇是不转的吧?

正常大电流情况下风扇要转,最后充满浮充情况下风扇不转,但是这个电车充电器只要插上电,输出端就应该有58V左右的电压

网友:
次级整流二极管的个头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大电流情况下风扇要转,最后充满浮充情况下风扇不转,但是这个电车充电器只要插上电,输出端就应该有 ...

风扇不转
变压器出来一个电容 有55.8 V 电压
下一步 检查哪里?

网友A:
那就应该问题不大,那个次级2根线的地方是否有55V左右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应该问题不大,那个次级2根线的地方是否有55V左右电压,

能截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应该问题不大,那个次级2根线的地方是否有55V左右电压,

通电 有啸叫声

网友:
就是输出线 的地方,呼啸声 可能就是那二极管击穿了,我让您量就是输出线那个指示灯南边那2根线 看看那个地方是否有电压,如果没有就是二极管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大电流情况下风扇要转,最后充满浮充情况下风扇不转,但是这个电车充电器只要插上电,输出端就应该有 ...

那你测一下插上电瓶是多少V没准这充电器还能充电只是不会让风扇转和切换到充满电停止的状态!
那个14脚的芯片坏了吧?好像应该不值得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经常修了,虽然您这个是小厂山寨厂生产的充电器,连个保险都没有,但是您还是测量一下,看看次级输出是否 ...

还说修得很多   次级二极管烧了肯定会烧场管的话费用这个查下输出线会有惊喜的

网友:
次级的集成块换新,就可以了!

网友:
风扇不转不等于就不充电啊楼主还是要实际接电瓶测试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另外是不是风扇就不转,在就是和普通开关电源原理差不多,您仔细研究一下

请看另外一个 充电器维修 那个好难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看另外一个 充电器维修 那个好难修

另外一个?看不到啊,没有看到您重新发帖子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外一个?看不到啊,没有看到您重新发帖子呀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02859-1-1.html

网友C:
如果300V正常  查3842启动电阻正常  。直接换3842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300V正常  查3842启动电阻正常  。直接换3842

问题是我已经换了3842 了 故障还是一样

网友:
我的是60V的,但输出电压为72V,通电红灯双亮,一般只两一个,估计切换问题,该如何修?

网友D:
无输出肯定是断路啦,你沿着输出线往回查,看看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无输出肯定是断路啦,你沿着输出线往回查,看看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问题就是找不到断路的地方 都怀疑是变压器坏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问题就是找不到断路的地方 都怀疑是变压器坏了

你看看电瓶接头有无问题或是充电器到电瓶接头之间有无断线

网友D:
另外你测一下,输出接口线处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看看电瓶接头有无问题或是充电器到电瓶接头之间有无断线

我是直接拆出来修的 接上220V  电源指示灯都不亮 已经排除灯坏的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另外你测一下,输出接口线处的电压是多少

在哪里?能截图吗?

网友:
没价值维修,修好不稳定还会充坏电瓶,划不来

网友:
此电瓶不知有没有L402,如有则加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