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ENVY I7的笔记本 键盘失灵 一般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4-09-27):
HP ENVY I7的笔记本 键盘失灵 一般是什么问题?请高手指点   一般像这种类型的板子的维修思路是什么 ,

网友:
先换键盘试试吧,

网友:
键盘 EC bios

网友:
键盘之前有没有进过液体。

网友:
IO 南桥 都有可能  先从IO搞起走吧

网友:
键盘坏,刚刚换过一台

网友:
恭喜楼主键盘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