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8718 IO 72脚只有3.3V,不触发

楼主(2014-09-27):
IT8718  IO  72脚只有3.3V,没有高_低_高,75脚正常,是什么原因,是不是IO损坏.....把72挑起来,有2.1V左右,,触发,有2.1V-1.1V-2.1V跳变,.是什么情况.......................................

网友:
换个io吧,io坏了!

网友A:
85jiao  rsmst有么

网友:
是坏了换IO

网友:
引用 网友A:
85jiao  rsmst有么

85脚rsmst 0V

网友B:
RSMRST都不正常。桥是不会发出SLP_S3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RSMRST都不正常。桥是不会发出SLP_S3的

RSMRST#是南桥发给IO 85脚的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RSMRST都不正常。桥是不会发出SLP_S3的

RSMRST#是南桥待机电压正常发出来的给IO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RSMRST#是南桥待机电压正常发出来的给IO的

RSMRST是待机电压正常后IO发给桥的 不是桥发给IO

网友B:
引用 网友C:
RSMRST#是南桥发给IO 85脚的吧

楼主修什么板  把版号发上来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修什么板  把版号发上来看看

映泰A785GE 72脚有电压没跳变.是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映泰A785GE 72脚有电压没跳变.是怎么回事..

IT8718这个IO坏的很多啊,楼主还是先换一个吧

网友D:
72挑起来,有2.1V左右电压,就基本肯定IO已损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72挑起来,有2.1V左右电压,就基本肯定IO已损坏了。

这句话是怎么讲的?挑起来不也应该是3.3v吗?为什么挑起来2.1v肯定是IO损坏了?

网友:
直接把引脚定义发上来,比较直观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