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8560W 插适配器上电,BIOS无法保存

楼主(2014-09-27):
解决方案  首先刷BIOS资料  还是无果 差开关也是好的 换了一个EC后还是老样的 整个触发电路查下来没啥问题 接下来差SB的工作条件都是正常的  果断更换SB 后问题解决

网友:
应该是南桥RTC电路有问题的

网友:
这个机器用起来还不错的。。

网友:
解决了就好,就怕换南桥还有问题

网友:
rtc电路有问题吗

网友:
rtc电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