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470C 开机掉电~~~

楼主(2014-09-27):
接到手 通电大电流。都懂的。CPU供电短路了。其他不废话了。 都换好后,开机0.8掉到0.2在掉到0 ,不上内存不掉电。这时测CPU供电1.1V 没集显供电。管子和芯片都换了也是如此。。下了几个BIOS 也不行 。是哪里没测到吗

网友:
掉电还可以上电吗,CPU电压出来没哦

网友:
没有跑内存吧

网友:
集显不出是吧, 论坛有一帖子 修不出来,就拉个线吧,

网友:
你有没有换过内存,,
或者把内存供电的上下管换掉

网友:
先换内存,不行的话换个CPU。

网友:
可能是cpu不好吧

网友:
直接掉到连待机都没有了,看下3 5V后继正常吗?还有上内存就掉可能和内存本身及接口电路及显卡供电电路有关

网友:
V470C的本,只要是CPU供电MOS管烧了,CPU90%以上的会坏,建议更换个CPU试试。

网友:
        集显供电要正常跑码了才出吧,换给u试试,看有电流跳变没有,没跳变按不读cpu来修

网友:
通电不显示  刚到内存就掉电  不装内存不掉电

网友:
这个机子爱坏CPU换个CPU看下

网友:
掉电电压都出全没有啊 1

网友:
有可能cpu坏了,

网友:
有没有试过换供电芯片啊

网友:
烧U管子的,换完首先替换U,然后再考虑其他的。如果替换U了还这个故障,查查内存复位。

网友:
换CPU试下,还有CPU座子有没有问题啊

网友:
那先排查下内存吧 换个内存试试呗 查查内存复位

网友:
换下CPU吧!基地都有很多前辈说的!

网友(2014-11-20):
我也遇上了这个问题,坐等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