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三星T190,黑一下亮一下,一直反复。

楼主(2014-09-27):
三星T190 不接主机时,正常出现三星画面和信号信息,接上主机时,瞬间黑一下又正常显示,在屏幕黑过之后又点亮的时候电源灯也会灭一下再亮,  周而复使。我用洗板水洗过一次按键板好了,用了一天又出现了,应该是按键板的事吗?

网友A:
应该就是按键板的问题,你把按键全部换掉,应该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就是按键板的问题,你把按键全部换掉,应该就好了,

三星T系列就是通病   按键漏电导致反复黑屏

网友B:
T系列除了按键是通病外,白屏也是一个通病。

网友:
按键是三星T系列的通病

网友:
行,准备换按键!

网友:
把按键全部换掉

网友:
前几天刚修了一台,把全部按键换掉,就OK了

网友:
拔掉按键板,只留开关,这个简单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T系列除了按键是通病外,白屏也是一个通病。

看来以后得多关注下这方面

网友:
开关不是触摸的吗?

网友:
先去掉按键盘,试试

网友:
三星T系列就是通病   按键漏电导致反复黑屏

网友:
电源   或者MCU

网友:
检查过电容没

网友:
电容和按键加程序,都可能引起,1看,2摸,3测

网友:
电源灯也会灭一下再亮?估计电容问题。带不动负载。

网友:
这款机器,按键很容易受潮,换了吧

网友:
这应该是通病了  直接搞按键 OK

网友:
切记。
换过按键别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