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宝买的WSN DF MAIN BOARD 2.1 BIOS DV4

楼主(2014-09-27):
淘宝买DV4 的WSN DF MAIN BOARD 2.1 BIOS 打包的EC和桥在一个文件里面

hp WSN DF MAIN BOARD REV 2.1.zip

网友:
下了几个都不能用 这个确定好用吗

网友:
尝试一下吧 我的机器不过显卡

网友:
不知道是哪个版本的?

网友:
淘宝5元钱买的

网友(2014-10-30):
为什么还要淘宝买呢?

网友A(2014-12-06):
我刷了,这个不显示。我只刷了pch的。我自己的是能显示的。只是保存bios后重启不显示。还有不识别硬盘

网友B(2015-02-03):
引用 网友A:
我刷了,这个不显示。我只刷了pch的。我自己的是能显示的。只是保存bios后重启不显示。还有不识别 ...

淘宝买的,我们都刷好了的

网友(2015-03-09):
引用 网友B:
淘宝买的,我们都刷好了的

是不是显卡有区别的!!我遇到好多板号一样的。但显卡不同型号的!!能亮的机子就是死机!BIOS刷上不亮的!但找到一样显卡型号的BIOS 刷了就好了

网友:
我的是5b01TX不知道能不能刷啊

网友:
这机器的BIOS确实不好刷,同遇此问题

网友:
刷了第一次开机有点慢 再开就好了

网友:
是不是AMD的显卡啊

网友(2015-05-02):
是坏的,,下了不亮

网友:
我的不过显卡下一个试下

网友:
我的机器和你的问题一样,你最后问题有解决吗,求回复,电话13681106958  QQ  417291399

网友:
今天一个惠普的电流1.2-0.9   3000的显卡  不知道行不行  下来试试吧

网友:
这个好像不行,我以前的故障就是1.2的电流,后来刷了一个能显,但是硬盘报错      刷了lz的现在0.9又不显了

网友(2015-06-04):
楼主能说下你机器的具体型号吗  是amd 显卡 还是n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