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83627EHG 68 脚 电压正常应该为多少。

楼主(2014-09-27):
W83627EHG 68 脚 电压正常应该为多少。 61的主板不触发   有知道的   回复下  谢谢

网友A:
这个是杂牌的   61           图纸也找不到

网友:
68PIN是PSIN#,参与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杂牌的   61           图纸也找不到

主板的开关针到IO多少3.3V的

网友B:
和开机针一个电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和开机针一个电压

我现在  测得电压为0.4v    可以确定I 0   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  测得电压为0.4v    可以确定I 0   坏吗

开机针测了   也是 0.4v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和开机针一个电压

由于没有图纸    只能盲测    修台式机很少   希望跟修哥们多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  测得电压为0.4v    可以确定I 0   坏吗

看了下这个IO芯片,应该的是这样的,如果PSIN#与针脚相连,在不开机的情况下这个脚位应该是有高电平,与开机针脚上的电压时一样的,当开机时,短接开机针脚时,这个会有一个跳变信号,当IO接受到这个信号时,IO通过67脚的PSOUT#(此针脚也有跳变)传送到南桥,当南桥接受到这个信号,南桥会发出一个高电平信号(不开机时这脚位低电平)给IO的73脚SUSB#,此时IO会通过72脚的PSON#去拉低ATX的PSON,开启输出全板所需的电压。

网友:
3.3V应该是

网友A:
比如说   能触发的板子      此脚待机电压时3.3v  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比如说   能触发的板子      此脚待机电压时3.3v  吗

看了下这个IO芯片,应该的是这样的,如果PSIN#与针脚相连,在不开机的情况下这个脚位应该是有高电平,与开机针脚上的电压时一样的,当开机时,短接开机针脚时,这个会有一个跳变信号,当IO接受到这个信号时,IO通过67脚的PSOUT#(此针脚也有跳变)传送到南桥,当南桥接受到这个信号,南桥会发出一个高电平信号(不开机时这脚位低电平)给IO的73脚SUSB#,同时南桥还会发出一个高电平的SUSC#,此时IO会通过72脚的PSON#去拉低ATX的PSON,开启输出全板所需的电压。具体还要看板子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