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E435按开机键可触发但不工作

楼主(2014-09-27):
机型:
Lenovo E435
故障现象:按开机键可触发,但不工作。
检修过程:拆机目测,板子
Q2310
处有霉变;通电测试
3V 5V
等供电正常,唯独无
1.1V
电压产生。处理霉变后查
R2315:220K
和
Q2310
:
2N7002
损坏,更换后机器正常工作。
Lenovo

网友:
这种故障完全不产生电流码

网友:
简单明了,维修快

网友:
进水的机器,像这样的我最怕遇到焊盘掉了的,还要到处找脚位飞线

网友:
楼主观检板很细心哦

网友:
楼主秒杀,天天修这样的机器还是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