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300一体机短路维修一例

楼主(2014-09-27):
    昨天上门抱回一台联想B300一体机,以前从未修过一体机,在客户那里故障现象,插上电源指示灯灭,拔掉不连电脑再插上指示灯正常,断判是主板短路引起,用电流表测试直接跑到1.65A左右,摸PQ23非常烫,关机测量PQ23 D-S极500欧左右,DG极1000欧左右,判断正常,在论谈上找这款机器的维修方法和电路图,有位师兄换PC25好了,我也想碰碰运气,拆下PC25电容,结果还是原样,怕烧坏其它元器件,也没再加电测试,测量好多电容都对地3欧,无从下手,一气之下决定把短路的电容全部拆下,结果拆了3个一测不短路了,这回有救了,测量PQ23的S极也有300多欧的阻值,测量拆的3个电容中有一个0欧,换上OK,下面上图,还有B300的图纸就是没有点位图,再有点位图就完美无缺了。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这速度也算是秒杀了啊

网友:
供电电路电容短路引起的触发保护,还是很简单的,晚点给您加分支持您一下,我修好后还在桥芯片弄了个风扇,加强散热

网友:
楼主技术真棒

网友:
技术不错哦,牛X

网友(2014-10-28):
今天我也修了一个裸板。也是大短路。卸掉PC124后,不在短路。但是待机电压时0.09,不知道这个待机电压是否高了点,但测量3.3V 5V已经正常出来了。只有裸板,也没有测能否正常开机。

网友:
19V的电容不多,试着用放大镜去找找看。

网友(2014-11-28):
还是感觉电路是必不可少的   可以少走很多弯路了

网友:
收藏了  等用的时候下

网友:
烧机法很方便

网友:
大的大事师傅告诉的方式发生大幅施工的三个是电饭锅

网友:
师傅技术一流,佩服

网友:
技术不错。但是焊工还有待加强哦。。。哈哈哈。如果裸板给客户看见鸟。。不苦逼死???

网友:
没修过,先记着看看能用上不

网友:
楼主的维修经验很长了吧

网友:
焊工有待加强

网友:
楼主焊工有待提高啊

网友:
这是最简单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