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液晶电源高压一体板的测试方法和技巧

楼主(2014-09-27):
                                                                         液晶电源高压一体板的测试方法和技巧
      我们在维修中经常会遇到品牌机或新的通代板的液晶电源高压一体板。      想判断它的好坏!我们会有许多种方法。比如用它接通用驱动板。再加上四只灯管.电源次级有电压。四只灯管能长时间正常亮就可以了。否则有问题。在这说一种方法希望给大家一个更为方便的去测试它。具体如下(以一个品牌厂生产的液晶电源高压一体板的通代板来说明)。

这个通代板的接线接口信息为:ON/OFF      DIM      12V      GND     GND     GND     5V     5V    8个接线针。
如测这板好坏
1:可以把5V接到ON/OFF上。

2:在上面的接线上再通过一个20W3R3(3.3欧)的水泥电阻接地就可以了。(这个一定要做的)。如果直接上面也可以测。但ON/OFF毕竟需要信号级别。

结果:只要灯管正常亮。电源次级电压正常就可以了。工厂级别也在这样用。(实测一般是灯亮就OK了)

网友:
很好的办法,直接连就试过几次。感谢LZ分享经验。

网友A:
楼主的第二步怎么看不懂?望解释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第二步怎么看不懂?望解释下。

   好的!说白了就是电源次级的5V给ON/OFF,做开启电压:高电平(5V接ON/OFF)。另还是这个5V通过一个电阻(20W/3.3Ω )接地就成了(防止到ON/OFF电流过大的)。
     简单做个说明:如果灯管点亮了可以证明:
1:12V好的 (灯管亮高压板的供电12V是正常的)

2:5V好的   ( 灯管亮也说明高压板的开启电压是正常的。也就是5V正常的)

3:灯管亮高压板OK。

1+2+3=板OK

网友:
恩  以前都用过了

网友:
搞一个3V 电池,接到on /off上就行了啊

网友B:
20w是什么异地??w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第二步怎么看不懂?望解释下。

w是什么意思,求lz解释解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20w是什么异地??w是什么意思。。。

20W=20瓦(电阻的功率)

电阻有两个基本参数:
1:功率
2: 阻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C:
20W=20瓦(电阻的功率)

电阻有两个基本参数:

怎么测多少w、。。???

网友:
有的显示器,直接把屏线拔了灯管也会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测多少w、。。???

    不用测,电阻上标着呢。

网友D:
测灯管的高压条,可以12伏加个7805,取5伏电压给on/off,我常年这么用的。
如果担心5v电压高损坏高压条的on/off电路,那就把7805换成1117/3.3的三端稳压即可。大部分高压条的标准开启电压一般都是3.3伏。
实际上用5v做开启电压,和3.3v做开启电压。没什么区别的,随便找个高压条,看他的on/off电路,电路里面还串联着一个10k左右的电阻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测灯管的高压条,可以12伏加个7805,取5伏电压给on/off,我常年这么用的。
如果担心5v电压高损坏高压条的o ...

       呵呵!是的!所以有的人测灯管的高压板也在常年这样用的。先接好12V和地。然后在把12V接到ON/OFF就可以了!也是一种方法吧。不用太评判它。只要用就有它的合理和不合理性。前提是只要能用。
       我上面说的方法是按工厂级别在用说的。不但可测也可做老化板级别用的。

网友:
开关信号必须得在那里接地 ,我以前也没接 ,没发现啥不良反应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