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MCPSP M2+不跑码

楼主(2014-09-27):
这个板都好久了,电压时钟复位都正常,就是不跑码,刷过BIOS了,干过桥了,上了带灯测试仪,灯全亮了,没有断线的,我想问下不跑码的一般要怎么修啊  没有一点头绪,希望给个思路 慢慢研究.  对了 还有就是  是单桥 NVDIA的

网友A:
用示波器抓一下BIOS的波。看看有没有、刷BIOS试试。很多原因。不知道你测的数据。只能先BIOS再说

网友B:
映泰的么???这个板子考虑换个IO试试。。是8716F,或是8718的吧。。我遇到过几个。。类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映泰的么???这个板子考虑换个IO试试。。是8716F,或是8718的吧。。我遇到过几个。。类似

真的吗 ?  那我去试一试  希望有用

网友:
一般都是桥

网友:
各小供电和其他时钟都正常吗?拆外设吧PCI总线阻值正常吗

网友:
打下SMBCLK&SMBDATA,波形

网友:
刷刷bios 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示波器抓一下BIOS的波。看看有没有、刷BIOS试试。很多原因。不知道你测的数据。只能先BIOS再说

怎样测量BIOS的波形呢?麻烦说详细点,让我们学习一下吧,谢谢。

网友:
先从基本搞起,有没有空焊,虚焊,腐蚀,断线。

网友:
映泰的么???这个板子考虑换个IO试试。

网友(2014-11-14):
刷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