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1000 不过保护隔离。 保护隔离的场管是N管

楼主(2014-09-27):
HP 1000  独显  (板号是6050A2493101-MB-A02), 先附上图纸

网友A:
补充一点,要是越过保护隔离电路,拆上电池再插上适配器会引起短路的

网友:
自己顶一个,别让它沉下去

网友B:
根据你给的数据和图纸,首先应该测ec芯片待机条件是否满足,先测供电,ec的待机供电是待机芯片u6100的线性输出转换改名过来的,根据你测q6010 5678有19v,那么PVADPTR 有19v 也就是说待机芯片tps51123 主供电上边那个d6999复合二极管不坏的话,芯片应该有供电,再测en有没有5v, 芯片ref有没有2v。d6999坏的可能大。

网友:
后级有保护

网友:
公共电短路

网友:
后级短路 上次修一个HP  也是第一个是N管  最后是稳压2级管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补充一点,要是越过保护隔离电路,拆上电池再插上适配器会引起短路的

“拆上电池再插上适配器会引起短路的”——什么意思?“拆上”还是装上?R6028查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根据你给的数据和图纸,首先应该测ec芯片待机条件是否满足,先测供电,ec的待机供电是待机芯片u6100的线性 ...

TPS51123  16PIN 有19V供电 ,3pin Ref  有2V   18pin  ENC   0V    13pin  EN0  只有1.6V   。更换过待机芯片
。麻烦版主再指点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根据你给的数据和图纸,首先应该测ec芯片待机条件是否满足,先测供电,ec的待机供电是待机芯片u6100的线性 ...

D6999 复合二极管  也更换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根据你给的数据和图纸,首先应该测ec芯片待机条件是否满足,先测供电,ec的待机供电是待机芯片u6100的线性 ...

PPS511263  的8脚和17脚  线性电压都有3.3V和5V

网友:
公共点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根据你给的数据和图纸,首先应该测ec芯片待机条件是否满足,先测供电,ec的待机供电是待机芯片u6100的线性 ...

TPS51123  18PIN 通过一个R6997 电阻与EC相连, 断开R6997 电阻, EC 120PIN  和TPS51123 18PIN都没有电压   EC 的待机电压有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