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7599ver:2.0用几分钟后重启

楼主(2014-09-27):
msi 770-g45用几分钟后重启,有时进桌面重启有时logo处重启,诊断卡显2r,显卡、内存换过。图中红圈处二小芯片发烫,芯片字看不清,请各位分享下经验图纸

网友:
找图纸不就知道了~

网友:
我们没有,你去查吧

网友A:
2个管子我觉得是增加CPU供电强度的,或者是用来更改CPU供电方式的,比如以前是VID并行组合,后期是SVD串行组合这类的。你现在发热的话,多数是上下管有虚焊或者轻微短路,也可能是座子虚焊或者北桥虚焊了。我曾经拆掉了对应的上下管,也可以使用,但上大功率的CPU就会断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个管子我觉得是增加CPU供电强度的,或者是用来更改CPU供电方式的,比如以前是VID并行组合,后期是SVD串 ...

图纸的U8 ,U9是不是楼主所指的两个发烫的小芯片呢?

网友:
系统最小化试过吗?估计CPU供电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纸的U8 ,U9是不是楼主所指的两个发烫的小芯片呢?

是的,你真聪明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纸的U8 ,U9是不是楼主所指的两个发烫的小芯片呢?

没找到图,芯片型号看不清

网友:
这里小芯片发烫可以查下本身VCC和BOOT引脚的电压值或者外围相连上下MOS管的对地阻值情况。

网友:
放几天现在不跑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