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TAR主板维修A770E VER6.4 单F

楼主(2014-09-27):
昨晚接修一台式电脑不开机,插DEBUG确认单F,无CPU VCORE电压,+5VDUAL正常,更换电源故障依旧,和客户说确认为主板不良,需要修主板让客户等电话结果,拆下主板量测CPU&DIMM电压均无,于是下了份电路图先原理分析,确认此主板先有VCORE后有DIMM 1.8V电压,于是从后往前查,因VCORE电压完全没有,肯定VCORE的PWM_EN信号没有,先确认DIMM电压开启信号量测有异常只有0.4V,这个垃圾主板竟然没有标零件位置,只有大MOS有,与是根据线路图跑线确认ASIC8M_VDIMM_DUAL_EN这个讯号是接到Q29的C极的为0.4V,此电压为+5V_DUAL pull high 822排阻,到这里大概心理有数了,RN59这个822肯定有问题,电阻档量RN59 1&2间只有2.5,直接换上,上机测试跑码38开机显示了!总共花了30分钟修复,特此分享!

附上图纸!FYI!

网友A:
维修得不错,这里DIMM 1.8V是不是内存供电电压呢?

网友B:
没有..DIMM应该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维修得不错,这里DIMM 1.8V是不是内存供电电压呢?

是的,就是VCC_DDDR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DIMM应该是多少??

1.8V VCC_DDR

网友:
先有CPU供电再有内存供电?这时序和一般的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