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IG41C1无CPU供电

楼主(2014-09-27):
供电IC  ISL6333CRZ  各供电VCC  PUVCC1   PVCC  PVCC2都有。       EN1.2V都有,就是没电   IC已换过了,  外围电阻电容都测过 了没什么问题。

求救

网友:
楼主有这BIOS没,,

网友:
BOOT,   VID测测看

网友:
    楼主     其他的电压都正常吗?

网友:
桥跟坐之间有无断线的呢?   有可能是桥虚了。

网友:
芯片正常触发的条件是什么,要按这个走了呀,当然有时也要看看它的生级有没有短路呀

网友:
测VID 是否有高低组合

网友:
    联想G41出了bios问题我一块没修好过, 看基地贴子 多半换的南桥

网友:
BIOS  没刷过  VID正常  我加焊一下北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