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520r2黑屏维修一例

楼主(2014-09-27):
机型:联想B520r2
板号:LA-7811P
故障:进系统几分钟后,屏黑——亮——黑交替,有时开机黑屏,进系统正常

          拆机,找到图纸,开机黑屏时,测量JINV1屏背光开启信号BL_PWM为0V。

追查BL_PWM,连到U23的95脚。

    U23是LVDS驱动芯片,95脚输出的背光开启信号BL_PWM,由此看来,问题可能在此。首先测量RTD2667的第一工作条件:供电。

    测量+3V_SCA_VB、+3V_SCA_VD、+3V_SCA_IF、+3V_SCA_PLL、+3V_SCA_D、+3V_SCA_TMDS均为3.3V,正常。测量+1.3V_SCA_D和+1.3V_SCA_YPP是1.7V左右,天哪,供电不正常,U23保护了。1.3V的电压怎么会1.7V?查找此电压来源,是由+3V_SCA通过U22变换而来。

    测量U22的1、2脚3.3V正常,3脚1.7V,会不会取样电阻变质导致U22的OUT脚输出偏高?把R301和R302拆掉测量阻值正常。U22是线性稳压器,在输入和取样正常,输出电压高,无疑是芯片问题了。

    U22的型号是G9141P11U,手里没该芯片,也没找到替代的,只好淘一个了。
          这次顺丰真给力,芯片第二天就到了。换上U22,开机测量3脚电压,1.3V正常了。再测BL_PWM,有2.8V左右的电压了,板子装好,开机屏亮,测试几个小时正常,到此为止,维修完成。

网友:
楼主理论很强大啊!逻辑也很强,。。

网友:
这是是主板板块,你发错板块了

网友:
理论和实践知识很强大呀,这里U22 本身3脚相连的取样电阻R301和R302应该也是同时调整3脚1.3V输出电压大小的。

网友:
这种供电异常的故障相对还是好修的!加上楼主思维敏锐更不在话下。

网友(2023-08-21):
楼主思维敏锐

网友:
技术不错!思路清晰!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