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1000 打印纸有折痕

楼主(2014-09-27):
接到一台hp1000 打印机打印之后纸有折痕~

打了两张,过两天之后发现开机之后吱吱响

自己检查吧~发现定影膜损坏,先换了定影膜再说

换完之后还是吱吱响,发现时激光器发出来的,果断发货,

发货过程中,竟然发现库房里有一个废的。。。把废的激光器拆了,按上,不响了

可是提示检测不到墨粉,什么情况,其他地方也没动啊,发现硒鼓卡的地方没有弹性,

拆开看,里头的铁棍跟弹簧卡住了~安好之后打印,发现进纸不对~

上纸离合归位不对,换掉之后好了,不卡纸了

PS:卡纸是因为上纸离合不归位,结果上纸齿轮一直工作,把下面的纸也给送进去了,正常就转一圈~

网友:
这机器修得真揪心

网友:
你那上纸离合器没有坏,是离合器有个棉垫老化啦把棉垫弄掉就好了,如果不行就用双面胶贴在棉垫的位置上就可以啦这也是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