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M3笔记本,装上BIOS电池不开机,不装正常。

楼主(2014-09-27):
十分奇怪的问题,装上BIOS电池和无线网卡电池就不开机,EC,BIOS芯片,无线网卡3.3V供电全没了。

网友:
无线网卡坏了

网友:
只装BIOS电池也是一样不开机。

网友A:
南桥有问题了。是否插无线网卡时造成损坏南桥部分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南桥有问题了。是否插无线网卡时造成损坏南桥部分电路。

没图纸,没点位图,摸索着修了一下是无线网卡供电的一个管子短路了,换好OK了!谢谢

网友:
查桥哪里的RTC电路?

网友:
是无线网卡那块吗?解决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