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M4N68T LE V2维修

楼主(2014-09-27):
华硕主板M4N68T LE V2  拿来的时候是不跑码 把F-PANEL上面一点的822换了 好了 可是放了几天后 问题又来了 我准备装系统开机正常 进pe蓝屏我就把电关了 换一个硬盘  在开机问题来了  开不了机了  拿万用表量的时候 一下子就往下掉  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把表的负极插到主板上试试。。

网友A:
按不开机思路修吧!先开机针脚电压。提醒一下先CMOS放下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不开机思路修吧!先开机针脚电压。提醒一下先CMOS放下电。

开机针脚电压不稳定 一下子高一下子低老是乱跳   cmos放了电的  不行

网友B:
再换一个822试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再换一个822试了吗?

不行 换了好几个了

网友:
楼主华硕这个换822 272的 换了一天两天可以 再换就可能不修了  还是省点钱换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