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101H上网本不能安装GHOST系统(含WINXP和WIN7)

楼主(2014-09-27):
  接修客户华硕X101H小本一台。客户反映不能安装系统,在安装系统的过程中出现蓝屏死机的现象。  在试过几个版本的GHOST XP及WIN 7系统后发现基本都是在展开系统自带驱动的时候出现蓝屏。更换内存及硬盘后测试故障依旧。刷新BIOS及在BIOS中关闭网卡和声卡故障依旧存在
  使用外置光驱进行纯净的WINXP任然出现蓝屏死机的现象。但安装纯净版的WIN 7系统机器可以正常安装和使用,华硕的官网上也只提供该机器的WIN 7驱动支持。但客户觉得WIN 7速度太慢要求安装WIN XP系统。

经过无数次折腾研究后发现,将BIOS设置中的Max CPUID Value Limit(最大 CPUID 值限制)设置为Enabled就可以解决安装winxp蓝屏死机的故障。将设置更改为Enabled后保存退出,用优盘启动使用GHOST顺利安装完系统测试OK。

谁,伴我闯荡 + 5 很给力!

网友:
那你装好了没有

网友:
原来是这样      ]Max CPUID Value Limit (最大 CPUID 值限制)仅针对 Prescott CPU 以及某些不能使用这个功能的操作系统(例如: NT 4.0)。为了引导旧版操作系统(不支持 CPUID 扩展功能的 CPU ),应该打开这个功能。建议你保持此项的默认值“禁止”,仅仅在使用具有超线程的奔腾4处理器和不支持它的操作系统时才需要设置此项请注意,此功能仅仅是允许超线程奔腾4处理器在不支持它的操作系统下能够工作。它并不能使不支持它的操作系统启用处理器的高级功能。

网友:
很好的经验,遇到这样的机器就可以节省很多时间了

网友:
还不是很清楚,这项的作用。不过记住或者有用

网友:
这经验值 得收藏!按理说XP系统比WIN7低,而原机能装WIN7却不能装XP属实奇怪!

网友:
没有试过学习

网友:
这个方法不知道能不能用在其他不能安装XP的电脑上

网友:
谢谢楼主的维修经验!

网友:
还不是很清楚,这项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