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1005乱码

楼主(2014-09-27):
一台hp1005的机器,电源板坏修好后开机出现乱码,大家有与到过吗,是不是电源板没修好,请教大家
电源

网友:
语言不对,总清下 就好了

网友:
应该是语言设置不对,电源板能上电,能自检通过是没问题的

网友:
换机子么。。。

网友:
乱码与供电关联不大,系统初始化出问题了。

网友:
怎么总清,请教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