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9600gt黄金版512m/256无供电求助

楼主(2014-09-27):
只有12v有电其它没有电 求高手解答

网友:
量一下显卡主芯片短路没有

网友:
查电源IC工作条件啊

网友:
上个图看看啊!这样不好说啊!没电压一般是pwm芯片吧!正面反面都上个图!

网友:
显卡上的其它供电全无应查各PWM芯片的工作条件具备了没有。

网友:
主芯片最小的都是60多欧